RD6000SPORT的电池接反会不会烧坏晶振呀

楼主(2004-10-23):
请问各位伙计:RD6000SPORT的
电池
接反会不会烧坏晶振呀!

网友A:
晶振只有摔坏的,不可能烧坏。

网友B:
我曾经插反晶体,但是没事,只是没控制输出而已
你的机器接反电池后现在还可以点亮屏幕吗,如果开机全无反映建议重点查电源部分(开关、焊点、稳压、保护二极管等等)根据我以前接反振华的经验(电池接反如果没有烧掉保护部分的可能不大,而且应该电流比较大)

网友C:
电池反了,会烧毁电路的要维修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