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船船

楼主(2004-10-24):
(无正文)

网友:
电动挂机的?用的什么电机?多少钱?哪里买的?快快快告诉我

网友:
我也有一台就是跑起来慢点

楼主:
请教一下,我的船往水里一放,两个浮桶后半截立刻墨水里了.不过跑起来时都在水面儿上.

船的速度我觉得不错了,猛起动的话船头也能抬起大约40度角呢:)

我用的是yokomo 13t电机
2分钟下来,电池电调巨烫

网友:
很好,你的船很好

网友:
想要啊,能告诉我你的船的外形尺寸是多少吗,这种船能用半浸桨推动吗,因为买不到电动挂机

网友:
天使同行  在 2004-10-24 10:25 AM 发表:

请教一下,我的船往水里一放,两个浮桶后半截立刻墨水里了.不过跑起来时都在水面儿上.

船的速度我觉得不错了,猛起动的话船头也能抬起大约40度角呢:)

我用的是yokomo 13t电机
2分钟下来,电池电调巨烫

多大齿轮减速比?多大螺旋桨?我认为是电机T数小了,因为高速电机扭距小,桨一大电机吃力,电流加大,所以电池电调巨烫,我想电机也是烫的,不知你摸了没有。

网友:
这船600几呀.

网友:
加水冷吧

楼主:
船体长(不算挂机)550mm

540直驱.桨是小桨.(类似胜利号的)

网友:
桨后面有水冷进水口,加水冷好了,请问这船哪里买的?

楼主:
5ibid买的.

是有水冷口.跑起来也能往上吸水.可惜电机罩太小了.没有加管子的空间了:(

网友:
天使同行  在 2004-10-24 09:45 PM 发表:

5ibid买的.

是有水冷口.跑起来也能往上吸水.可惜电机罩太小了.没有加管子的空间了:(

那就把水吸上来直接浇到电机外壳上

网友:
我为了把船的速度提高.不断升级电机和螺旋浆,结果是跑的很快,但是带来的后果是软轴很快就断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大扭力的3mm软轴.有朋友介绍用摩托车的里程线.但是转向不同.用一会儿就打散了.在此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代替品.谢谢

楼主:
流星  在 2004-10-24 10:57 PM 发表:

那就把水吸上来直接浇到电机外壳上

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