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 这么小的电机 转速和拉力有多少

楼主(2004-10-24):
用1.3V 和 1.5V的电池 测试过
低于1.4V的电压 启动不了电机 1.5的纽扣电池  而1.3V的是1800MAH的 GP充电电池
让我汗   就是算不出他的转速 没没有合适的螺旋桨 要是有
一节1.5V的纽扣电池加上马达 就可以做 吹塑纸的自由飞了

网友:
BB机震动电机.你的本本什么型号?292?

楼主:
那电机是 手机里面的 BB机大多了

网友:
kira基拉  在 2004-10-24 05:46 PM 发表:

那电机是 手机里面的 BB机大多了

微型舵机里的电机也很小

网友:
这种电机可能是3.7的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