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小、中型电直改双无刷

楼主(2004-10-24):
今天又用 zoom 400 和嘉宝 做了多次测试,有以下收获:

1、原来嘉宝货飞达上配的尾电机齿轮装在飞高 120无刷上以后,再配上嘉宝那套尾桨,对嘉宝来说当然是没问题的,十分稳定,今天在我的客厅里试飞,可以做到放开双手悬停六秒几乎不动,然后有点点偏移,开始收到修正,急速大力加油或急速大力减油时尾部都“锁”得很好;而zoom 400 上,尾电机需要用14齿的小齿轮,这样调混控曲线时余地大些,如果用12齿的,调混控就没什么余地,如果用8齿的(和嘉宝一样),则在油门第5、6、7点时,尾部会因转速小推力不够而偏移

2、加装一个 25v 5000 uF 左右的电容,有助于减缓超急速加油等急速大动作时的瞬间电流分配不均,保持主尾电机的持续稳定供电;并有利于减少瞬间电压起伏较大造成的对电调的损伤

3、主尾分别接电池的做法测试得不充分,主要是两个电池的放电电流不能统一等,但可以考虑其他一些连接方式来实现很多电直在空中的附加功能(以后总结成文再发贴)

4、改双无刷后,几乎可以不计自然损耗,避免了原来嘉宝等尾电机的频繁“烧毁”,和zoom 400 原装尾传动齿轮的频繁更换,这是改双无刷的最最基础地出发点之一(个人的初衷)

对于嘉宝级别和zoom 400 级别的电直来说,我个人的经验是关键尾桨转速配搭恰当,就能顺利调试好。目前的飞高120无刷的动力已经足够,主要是在电机的齿轮上做文章。另外,电有很多有意思的特性,可以扬长避短加以利用。

今天忙了一整天,有点累,就不写测试的数据了,感兴趣的模友可以多交流。并在此感谢几位大侠对我的指点,没有他们,我几乎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定我的三架飞机。。。谢谢!

网友:
顶~~好帖子!
不知道用蚂蚁的190无刷电调配华迈120无刷效果如何

楼主:
这个我没用过,我用的是凤凰的电调,比较了jeti的,但感觉还是凤凰的好

楼主:
另外,我不太信任 25A 的电调,所以主电机都用35A 的,尾电机用 10A 的

网友:
看了5imx资讯栏目里新出的介绍说:缺点是它的尾桨稳定度不及有刷马达,这是我们认为它的不足之处,究其原因,还在于无刷马达使用的无刷电调属于“电子换向器”,其响应速度尚不及有刷马达的机械换向器,所以响应速度会比较慢。
楼主觉得这问题明显吗??会不会影响一些飞行感觉

楼主:
我觉得换了14齿的小齿轮后,zoom 400 就很好了,嘉宝不用换速度就非常快了。

我飞的感觉,嘉宝和zoom 400 尾部反应都很快,和舵机拉杆变尾桨角度几乎没差别,比如定点飞轴自转动作,左右打转都非常快的,几乎不影响我目前的飞行。。。或者我的技术还太粗,尚体会不到精细的差别吧

网友:
太棒啦!!向先行者致敬!
看来还得用凤凰的电调。。。。。。可惜啊 蚂蚁的电调都降到150了。。。。。。

楼主:
还是把我的两架双无刷的配置贴一下吧:

Zoom 400:
Himax B20-25 ,KV 4200, Phoenix 35A
Feigao 120, KV 5600(4100的也可以),Phoenix 10A, 14T, Jabo 尾桨套装
Futaba GY240
申泰11.1V 2200 mah
加我自己手工做的木桨,当然也用原装的木桨和塑料桨(正在订购碳纤的)
JR 9x   三个 GWS 9 克小舵机

嘉宝配置:
Himax B20-25 ,KV 2700, Phoenix 35A
Feigao 120, KV 4100, Phoenix 10A, 8T, Jabo 尾桨套装
GWS PG 03
申泰11.1V 2200 mah
加我自己手工做的桨,和原装塑料桨,感觉肯定是木桨好使
JR 9x   两个 华迈超小舵机

网友:
无刷革命~

网友:
Himax B20-25 ,KV 4200, --好象最大只有10A,不知为何用到 Phoenix 35A? 是否浪费了些?

网友:
一般小电直工作电流正常情况在4-7A左右,油门到顶也不会超过10A。就算最大电流是10A以上,Phoenix 10的允许最大工作电流也是>10A的,好像是15A。所以用Phoenix 10完全足够了,它的重量也比较轻。

楼主:
我还不太懂电流的计算,但经过多次测试,zoom 400 上最好用25A, 而由于某些原因,我对25A的不信任,所以就用了35A的。至于嘉宝上主电机也用35A是因为:25A 的只便宜100元,干脆就统一成35A了,以后坏了,还可调换,而35A 的重一点点,对于 电机马力来讲根本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