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买E-SKY 3D 或 E-SKY OUTDOOR 做工好

楼主(2004-10-25):
推荐买E-SKY 3D 或 E-SKY OUTDOOR 做工好,价格也不贵空机只要400元左右。我刚买了架 E-SKY OUTDOOR ,看旋翼头和MS700有得比,推荐大家去买了好共同进步。

网友A:
好消息,空机那里有卖的?是需要6通的CCPM控制方式的吗?

网友B:
空机哪里买的??????快说~~~

网友C:
不错,不错,快说在哪儿买的?玩的人多了,也好共同提高。

楼主:
我在杭州立翔买的,我买的是OUTDOOR,因为我只有4VF,那机机的倾盘带球头,做工除了脚架外都没得说,大桨是木头的,希望大家玩大家都能讨论学习。

网友D:
请问这两款机型有什么区别?

网友E:
一个是ccpm的3d吧~

楼主:
但我看两款机子区别很小,不知道是怎么控制变距的。

楼主:
www.5imodel.com
有卖,有详细介绍,大家去看看,尤其老鸟去买一架来示范一下啊,我的的E-SKY OUTDOOR 反映奇慢,有谁知道怎么调整吗?

网友F:
倾斜盘沿着轴上下运动吧。。。

网友B:
outdoor应该是不能变距的,手工调节浆距,参照ms700的结构我想是用调节平衡翼连接大浆夹的球头拉杆的长度吧

楼主:
买了配件改OUTDOOR为3D了,改好上图。

网友F:
他们除了倾斜盘不同还有其它不同吗?请说说看。

网友B:
如果买套装的话 遥控部分肯定是不同的 不知道esky3d套装螺距曲线怎么调 那遥控器又没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