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吉林振华4通遥控器替换恒龙的遥控系统?

楼主(2004-10-25):
恒龙坦克的遥控设备太过简陋,距离太短(大约8米),能否用吉林“振华”4通PCM全比例遥控设备来替换??

替换新出的3818 虎式坦克的遥控系统难度有多大?

[ Last edited by 核子冬天 on 2004-10-25 at 11:19 ]

网友:
把他的遥控都换了~可以是可以~但是有一点问题就是他的作战模式不能用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

网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哪里去找合适的电调呢?这要求有至少有4个超小型的电调来控制两侧履带前后转动、炮塔转动、升降。解决了这个问题,再加上类似于V尾混控的功能(无论是专门的V尾混控器还是中高档遥控自带的功能),用什么样的4通以上的遥控都可以改装坦克了。

楼主:
shouldbe  在 2004-10-26 07:31 PM 发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哪里去找合适的电调呢?这要求有至少有4个超小型的电调来控制两侧履带前后转动、炮塔转动、升降。解决了这个问题,再加上类似于V尾混控的功能(无论是专门的V尾混控器还是中高档遥控自带 ...

是指电动机调速器么? 直升机上的行不行?

网友:
核子冬天  在 2004-10-27 06:34 PM 发表:

是指电动机调速器么? 直升机上的行不行?

不太了解直升机的调速器。但这个调速器的关键是体积要小,而且要有足够的容量。想想看,把4个10A左右的普通双向电调放在一起有多大?10A最多带动3、4kg的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