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检查电池是否损坏以及如何把坏电池从电池组中去掉?

楼主(2004-10-25):
求教:如何检查电池是否损坏以及如何把坏电池从电池组中去掉?

求教:
  俺的波音777大飞机昨天因为飞的太高,看不清飞行姿态,结果从高空调下来撞在墙上,SC 镍镉 8。4V 2200mah的电池组里有一颗电池的包裹铁片摔裂,一直发热,但还没有液体流出,其他电池也有轻微摔裂,但没有发热现象,我求教如下问题,谢谢回答!

1:如何检查这些电池是否损坏,以及如何把坏电池从电池组中去掉?
2:外表包裹铁片轻微损坏的电池,是否可以把裂开的铁片焊接上?
谢谢!

网友:
1.测量所以电池的电压,电池组内的电池一般不管在充电很放电后,电压基本一样.如果发现电压有其他电池差的大些,可能此电池有损坏,建议换掉.

2.有损坏的电池还是换掉为好~~.

还有就是那么大的飞机,记得去检查撞过的墙呀,墙倒了可就搞出事故了~~~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4-10-25 03:20 PM 发表:[

还有就是那么大的飞机,记得去检 ...

网友:
模型777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