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JABO.....

楼主(2004-10-25):
我的JABO寄来了,迫不及待打开.我买了一个机体套件2个幻影版锂电1个充电器1个GP-03两个10A电调一个雷鸟混控(后悔呀!)
先装电子设备,焊好主马达接电后狂转不止!以为混控有问题接电调谁知还是狂转不止还发热得厉害!咳!没辙!
请各位帮小弟一把!帮我把它飞上天哟!
就此先谢咯!!

网友:
新手其实还是买套件,先学飞~你有良好电子做基础的话,那买来装也可以~
你把混控和电调怎么接了~?接法出问题了吗?~
还有最好上几个图~大家好帮你看看~

楼主:
雷鸟的混控是按说明书接的,接混控时没加电调,舵机运转正常.只是两个马达猛转!
接电调时没加混控,大概4-5秒后调速器就发热!?
我想把两个电调输入端接在一起油门加大时尾桨靠陀螺仪修正.不知道行不行!
可我不会上传图片呀!也没相机哟!

网友:
估计是你的接法有问题,参考一下网站的资讯栏目里有接线图的

网友:
plane爱3D  在 2004-10-25 22:18 发表:

雷鸟的混控是按说明书接的,接混控时没加电调,舵机运转正常.只是两个马达猛转!
接电调时没加混控,大概4-5秒后调速器就发热!?
我想把两个电调输入端接在一起油门加大时尾桨靠陀螺仪修正.不知道行不行!
可 ...

仔细看看~听你这样说估计是接错了~毕竟设备坏的可能很小~~~

网友:
用谁的接收机呢?我碰到过接收机坏了,结果一片紊乱。
雷鸟的混空我用过呀,还不错嘛。我拿下来焊过几次线了,都可以继续用。

网友:
注意,有可能是油门舵反舵所至,我朋友的就遇见和你一样的情况

楼主:
原来用GWSR6N2(8克)的可能是12V电压太高,吃不消所以换飞高了.
油门是反了调一下就OK了!

网友:
plane爱3D  在 2004-10-27 06:54 PM 发表:

原来用GWSR6N2(8克)的可能是12V电压太高,吃不消所以换飞高了.
油门是反了调一下就OK了!

反了

楼主:
这有什么好笑的!
现在还是有问题!现在用的是双调速器用FF6的遥控器做混控.方向很奇怪.当油门在一半以下时是反舵当推过一半就正了?
不知是怎么回事?有哪位指点下拨?

网友:
是嘉宝套件238,吗?
配的什么陀螺仪呢,电池能飞多久?我也想买一套!

网友:
不适合新手~一般配03就行

网友:
什么样03不懂!
大哥,请明示!

网友(2004-11-26):
呵呵~ 陀螺仪

pg-03 啊

网友:
plane爱3D  在 2004-11-15 10:12 PM 发表:

这有什么好笑的!
现在还是有问题!现在用的是双调速器用FF6的遥控器做混控.方向很奇怪.当油门在一半以下时是反舵当推过一半就正了?
不知是怎么回事?有哪位指点下拨?

不可能吧,难道你用的是双向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