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机是检验电池与动力电机的试金石

楼主(2004-10-26):
3d机在吊机的时候,电池电机均处于高功率状态,

性能不好的,一般就会出毛病。

目前,动力系统的重量占整机重量的比率太高,说明动力系统大需改进。

控制系统已经比较成熟,只是价格与黄金相当,其潜力是价格空间大!

网友:
控制系统确实与黄金相当,甚至比黄金还贵

网友:
用无刷的话吊机基本不用高功率状态了!机机做的较轻的话一半油门即可爽吊了!!!

网友:
玩3D最大的消耗应该是电池了,目前国内稍好点的锂电飞这种3D寿命也不会超过100回合,而且价格都在100RMB左右,感觉现在好象玩3D的少了点,原因应该是电池的损耗太大了吧!!!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10-26 11:11 AM 发表:

玩3D最大的消耗应该是电池了,目前国内稍好点的锂电飞这种3D寿命也不会超过100回合,而且价格都在100RMB左右,感觉现在好象玩3D的少了点,原因应该是电池的损耗太大了吧!!!
我玩电3D都1年多了!光电池的花费已超过2500元了!!比玩我的油3D贵多了!!不过胜在方便!找场子容易,也无所谓了!!!

网友:
看来电池的耗费要比无刷大多了。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10-26 11:11 AM 发表:

玩3D最大的消耗应该是电池了,目前国内稍好点的锂电飞这种3D寿命也不会超过100回合,而且价格都在100RMB左右,感觉现在好象玩3D的少了点,原因应该是电池的损耗太大了吧!!!

对~,电池才是大问题

网友:
我们的“真”10C电池 10C放电寿命在150次以上。

网友:
加强无刷与锂电的寿命才是硬道理!!!

网友:
可惜许多电池寿命只有十来次!

网友:
mingji  在 2004-10-26 11:20 AM 发表:

我玩电3D都1年多了!光电池的花费已超过2500元了!!比玩我的油3D贵多了!!不过胜在方便!找场子容易,也无所谓了!!!

老兄用的电池平均寿命有多少?

网友:
没具体统计过!差一点的几次就怀孕了!好的如伸泰应该用有100次左右了!一样的充放电!好的电池性能现在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