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哥请进

楼主(2004-10-26):
刚才,询问请教老贾,10CC船模发动机安装多大的螺旋桨合适?没有回音。看到于哥在线,我再请教于哥可以吗?

网友:
问题类似于汽车用多大的轮子合适?请童年回答

楼主:
初学乍练,还是多指教,避免多走弯路。

网友:
什么船型?

楼主:
准备用竞速艇船体

网友:
水中桨还是空泡桨?

楼主:
请明教,如问的不当请见谅新兵。

网友:
桨是在船肚下的,还是在船艉外的?

楼主:
哪一种浆更适合竞速艇?或者说目前使用比较多的一种?因为,我以前有一台10CC的海模发动机,想用它装配一条竞速艇感觉一下,我因没有具体的资料和参数,所以,请教帮助。

网友:
童年  在 2004-10-26 02:58 PM 发表:

哪一种浆更适合竞速艇?或者说目前使用比较多的一种?因为,我以前有一台10CC的海模发动机,想用它装配一条竞速艇感觉一下,我因没有具体的资料和参数,所以,请教帮助。

两种桨都可以用于竞速,而且目前都用的比较多。如果想玩FSR,那建议你去问老贾。他们云南可是这方面的权威。而且他那里适合两种桨的船都有现成的船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