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飞翼的问题

楼主(2004-10-26):
俺自己按照网上的图纸做了两架KT的飞翼,一架是按照呆呆的方法,kt板中间垫一个KT条,折叠后产生翼型,另外一种是按照美女的方法,用两块KT板堆叠,然后削出翼型。
做好以后两架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头轻】。不过还没有装设备,希望通过设备配重可以调整重心的位置。

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飞翼是如何设计出来的?是否有现成的软件可以设计翼型,或者有固定的公式可以计算出来?
比如希望高速飞行的飞翼和低速飞行的飞翼的区别在那里,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如何使飞翼的载重量提高?飞翼配多大的浆、电机电池合适?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贡献一下自己的经验,如果此贴能将制作飞翼的注意事项和要点搜集齐全(就像美女制作3D的帖子),实在是我辈之菜鸟的一大幸事。

网友:
没装设备当然会头轻了。

至于有没有现成的软件我就不太清楚了,至少现在是没发现。

高速飞行的飞翼后略角大,翼展小,翼型薄。低速飞行的飞翼后略角大,翼展大,翼型升力大,当然阻力也大。

有资料说飞翼的推重比超过0.25就可以飞,实际经验推重比在0.5以上才好飞。

少打几个字,高手们请继续……

网友:
哈哈~我得CD无刷推重比大于1
可以用吊机控制油门的手法来低速极小半径头顶盘旋

网友:
飞翼我也刚开始玩,配置的东西说老实话也不懂,反正现在很好飞了我也不管其他的配置法了。
对了,KT板条是垫2层,不是1层。我得KT飞翼翼形很薄,也不是什么标准翼形。要搞出标准的翼形也可以,放几个翼肋进去吧,这个需要耐心的做功,以后倒是可以尝试。
不过我准备就会有标准翼形的KT飞翼玩了。到时候再看看。翼形是不是真的很重要。
还有,按照我得图纸做法,电池放在机头,不存在头轻的问题,实在不行下次你再增大后略角,或者拉长机头吧~

飞翼的知识看台湾批撒网那里。有很多好帖子

[ Last edited by 特帅呆王子 on 2004-10-27 at 01:23 ]

楼主:
xunicheng  在 2004-10-26 06:35 PM 发表:
高速飞行的飞翼后略角大,翼展小,翼型薄。低速飞行的飞翼后略角大,翼展大,翼型升力大,当然阻力也大。

这个有一点看不明白。那位给解释一下。

网友: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0-31 at 22:30 ]

网友:
呵呵~,这就是南宁飞翼帮的不同涂装
现在飞翼我们都是按照一个模板批量来搞得

楼主:
全是CD无刷,厉害。

网友:
55~浏览器出问题了,重复回帖

[ Last edited by 特帅呆王子 on 2004-10-31 at 22:50 ]

网友:
重复发言了,

[ Last edited by 特帅呆王子 on 2004-10-31 at 22:49 ]

网友:
能不能说说CD无刷怎么绕制的,用的多大的桨?哪里有桨卖?

网友:
对于一般业除制作来说,设计就不要太多地涉入,这有点像个泥潭,要花很多精力.最好找个好图纸.
   低速飞翼,要求是机体轻,面积较大,而强度,刚度和翼型要求不高.对制作要求也比较低,最简单的可用单层KT 板做.动力要求也不高,适用较低速的电机配直径较大螺距较小的桨.  缺点是抗风力不足,做大动作是无法操控.
    高速飞翼则需很坚固的机体,要有足够的刚性,这时标准翼型很必要,不但带来了高升力系数和低阻力系数,由此形成的构造才附合高强度的要求,制作绝不能马虎.否则你会体验到很困难的操控甚至是 空中解体,在这里.动力配置是极讲究的,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
    无论低速还是高速型,重心都是十分重要的.

楼主:
接着顶,希望更多的高手给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