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连城的雷鸟噢~~留空时间挑战30min~~~~

楼主(2004-10-26):
超级改装雷鸟 发射器ff9CHP,接受器GWS R6NII,无刷电调:凤凰25A 无刷电机:华迈B2025 kv3200,尾电机4200,BlueArrow10A电调,自制尾桨,陀螺仪:GY240,GWS PICO std舵机
使用ELE1300mah的锂电,总重335克。飞行时间20min左右,用ff9的内置计时测得,中间有数次调浆时间(估计总共不过2min)
使用狂模1800mah锂电,总重355克。飞行时间达30min~~~~~爽阿

[ Last edited by cityknight on 2004-10-27 at 23:01 ]

网友:
超级留空时间,这样的雷鸟,真喜欢。

网友:
恭喜楼主。
你的无刷电机华迈B2025 kv3200买成多少钱?齿轮是多少齿的,电机带齿轮吗,那买的?
根据留空时间算,你的总电流在4A以下,我的雷鸟6A左右,看来还是无刷电机效率高啊。
也可能我雷鸟的大桨与变速比没调好。

楼主:
8T的齿轮。原来是用4200尾电机的齿轮扩孔的,后来那个齿轮崩了,就换了一个奥迪改装车升级配件里一个8t齿轮,正好2mm轴径

楼主:
电机c仔那里买得,250

网友:
谢谢,华迈B2025 kv3200或者kv2700是双轴承的吗?你的凤凰25A无刷电调也是向C仔买的吗,多少?
我准备向你学习,也改无刷主电机

楼主:
hzhhzh  在 2004-10-27 08:45 AM 发表:

谢谢,华迈B2025 kv3200或者kv2700是双轴承的吗?你的凤凰25A无刷电调也是向C仔买的吗,多少?
我准备向你学习,也改无刷主电机

是双轴承的.价格你发个短信问c仔吧,比商城便宜多了

网友:
严重求教!!!ELE1300mah的锂电在哪有卖?价钱如何?谢谢!!!!

楼主:
nemnem  在 2004-10-27 06:40 PM 发表:

严重求教!!!ELE1300mah的锂电在哪有卖?价钱如何?谢谢!!!!

http://shop.elemodel.com/

网友:
谢谢!cityknight你感觉寿命如何?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

楼主:
充电器用商城S400,想买个好点的,但一直没看到中意的

楼主:
谁能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充电器阿

网友:
哪个城啊?
不错的机机,可以价值连城有些说过了。

网友:
凤凰的25A电调多少钱,那里买便宜点?

网友:
hzhhzh  在 2004-10-30 22:56 发表:

凤凰的25A电调多少钱,那里买便宜点?

你买深圳模友自产的不好吗?好用。余量大,便宜。

网友:
锂电是如何固定的,楼主上个图北

网友(2004-12-09):
尾桨如何制作?

网友:
不错哦.值得借鉴.

网友:
尾桨到底如何制作啊?

网友:
尾桨是雪碧的吧`?

网友A:
我得是暂时用ele的那个kv4100的用8T齿 1300ma才可以15分钟 手头倒是有一个2025 3500的 不过没有专门的散热片 就没装上去 不知道用2025是不是可以长时间点

网友B(2005-04-12):
hongkr
在 2004-12-11 03:50 PM 发表:
尾桨是雪碧的吧`?
也有可能是用7喜的啦,哈哈

网友C:
强,羡慕,等我有钱了我也要把我的电直整成楼主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