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合物电池大肚子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4-10-27):
是充电过头了,还是放电过度了?或者是其他原因?

网友A:
锂电都用专用充电器充电,一般不会过充,90%的可能是过度放电。剩下10%的可能是电池的质量问题。现在不少模友用12V锂电飞佳宝、雷鸟、飞达等小电直,飞起来确实挺爽,但一定要注意电池过度放电!要知道这类电直的电调(混控)低压保护点一般在5点几伏(是为镍氢电池而设),而锂电芯(单片)放到2.5V肚子就要大啦!!!!显然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
lxd1954

楼主:
明白了。谢谢刘老师。
我用专用充电器,准确到4.25v充满截至。看来是过放电了。
以后要随身带个万用表飞锂电。

网友B:
关键是确定2.5V是电池的负载电压还是空载电压啊?
如果是负载电压的话还不好测量啊!

楼主:
我现在是飞机块飞不动了就充电,此时空载大约3.6v。
只是不知道如果3.6v继续放到3v还能榨出多少留空时间?

网友C:
最好不要榨这点时间,我原来就这样坏了好几块电池,加起来也有400多块钱的了.所以宁可多备一块电池,飞不动就要赶紧打住.

网友D:
我的第一块锂电池是用雷鸟配的镍氢充电器充大肚子的。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