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alflight的安装。。。急呢。。

楼主(2004-10-27):
请问RealFlight的问题

    我在家里装G2时,一切正常,但是在最后运行程序时只有声音没有图象,连操作界面都进不去,并且跳出两个对话框都是说某个文件无法载入注册表。后来我怀疑是否是家里机子比较老,四年前买的,0.6G的主板,32M的显卡,128M的内存。
    第二天去了公司里装,但是公司里的电脑没有声卡,我在拷贝完450M的G2文件后,按理应该他自动检测出我已经插好的遥控器,但是始终没反应,而且他提示:
error:esdrr_norriver
file:L:\kelib2\direct\dxdirectsound.cpp
line:86
我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有人说2000的系统下realflight最难装。。可我公司和家里的都是2000系统。。。咋办?

网友:
你公司里的机器 DirectX 版本太低造成的!

关于安装 您可以参照以前的精华帖子!

楼主:
我是按照光盘的提示,在安装完realflight后它会跳出说是否要安装DXdirect8.0我就装了啊。。

网友:
这个好象是说你的声卡什么设置有点问题,检查一下吧

网友:
我见过这个提示,打了717的升级补丁就好了。(Win98就不需要)

楼主:
我在家里装了一个升级补丁后可以进入界面了。。。但是它提示说少个3D加速器什么的。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装了DIRECT9.0了。

网友:
你用啥显卡啊?

网友:
在极少数的机器上使用虚拟光驱 Deamon 3.44以前的版本会和声卡等硬件冲突,我遇到过,升级虚拟光驱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