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同行提供一下船用汽油机最简捷最稳固的固定方法

楼主(2004-10-27):
哪位同行提供一下船用汽油机最简捷最稳固的固定方法?

网友:
树肢+双层三夹板+玻璃布

网友:
于辉  在 2004-10-27 12:58 PM 发表:

树肢+双层三夹板+玻璃布

是环氧树脂吧??

不要让人有岐意而误会哟,

网友:
tzmsm  在 2004-10-27 01:42 PM 发表:

是环氧树脂吧??

不要让人有岐意而误会哟,

不好意思
是环氧树脂。

网友:
于辉  在 2004-10-27 01:47 PM 发表:

不好意思
是环氧树脂。

于老大受“天才”的影响不小啊

网友:
偶尔一次,终生难忘啊!

楼主:
能上个安装图吗?谢谢!

网友:
请教于大帅,我做了一个吸水舵,我的船是用汽油机的,自已改的水冷,你说还用在上一台小水泵去给汽油机供冷却水吗?请指教.

网友:
一般不用啦。进水管内径多少?注意排气口也要水冷。

[ Last edited by 于辉 on 2004-10-27 at 17:48 ]

网友:
suncheng  在 2004-10-27 03:12 PM 发表:

能上个安装图吗?谢谢!

请参阅老贾以前的帖子,里面有照片的。就是那条红色的3。5 O级艇。

网友:
最简捷、最稳固的固定方法是“用粗铁丝捆”。

网友:
最简捷、最稳固的固定方法是“直接用环氧树脂加玻璃纤维粘”

楼主:
两位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