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ROM无刷的问题

楼主(2004-10-27):
CDROM无刷不重新绕线圈和更换磁铁,可以达到多大的拉力,能直接用于飞翼之类吗?

网友A:
可以试验看看。。

网友B:
那么重新绕线,用原来的磁铁呢?

网友A:
线圈会很发热

网友C:
我看不可能,因为原来的线圈太细工作电流很小,功率明显不够,如果提高电压来加大电流,轻松被烧坏。

网友D:
不改线和磁铁,应该可以达到100~200克的拉力.这还要看直驱还是减速,不改磁铁过减速最多也能有300克拉力,但必须改线.

网友E:
太夸张了吧,最多有300克拉力,除非你找的CD是上上等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