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E_sky,咋就飞不起来尼?

楼主(2004-10-27):
电池是:SH NI-MH
AAA  800MAH   油门都到头了!

楼主:
不能上传图片啊?

网友:
1、看看有无双桨。
2、螺距是否太大。
3、齿轮是否配合太紧。
……

网友:
我的雷鸟II也是同样情况,郁闷!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您千万别笑话我,我是个电直盲,费您笔墨,能详细的给我讲讲!谢谢!
1、看看有无双桨。——这看那啊!
2、螺距是否太大。——这调那啊!
3、齿轮是否配合太紧。——我看了不紧!
……
我光膀子站在8级西北风里看您回贴

网友:
是你啊 改名了 不认识了都
我估计你是大浆螺距没调好 要不过大要不就是太小。你买的是esky outdoor吧?就是木浆版的。
那机双桨可能性不大,飞不起来我觉得主要是大浆螺距,调节方法应该是调平衡翼到大浆夹的那个连杆长度。我没飞过那机,根据它的旋翼头结构和ms700一样,浆距应该是这么调的。连杆长-螺距大,连杆短-螺距小。那个连杆是两个球头扣用一个螺栓连接的 拆下来拧一下就能调长度。调节的时候两个连杆长度要绝对一致!否则一边大浆螺距大一边螺距小 更飞不起来了。你先试试 不行拿过来我给你调调

楼主:
仔细观察是这末回事:一边大浆螺距大一边螺距小,多谢北京青年,我先试一下。不行在麻烦你!

楼主:
北京青年兄弟,图片红圈处是不是你说的螺距,那球头扣不好拆啊!我怕弄坏了?

网友:
是红圈里的 绿圈的不用拆 拆球头最好有球头钳 没有的话用尖嘴钳子,钳子的两条腿都包上点胶布,一头卡在球头扣上,一头顶在球头上,用一点力夹,然后再顺势撬一下就行了。千万主意别把球头弄断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啊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4-10-28 03:14 PM 发表:

是你啊 改名了 不认识了都
我估计你是大浆螺距没调好 要不过大要不就是太小。你买的是esky outdoor吧?就是木浆版的。
那机双桨可能性不大,飞不起来我觉得主要是大浆螺距,调节方法应该是调平衡翼到大浆夹的那 ...

我的雷鸟也飞不起来,大浆螺距怎么调小?使劲掰螺距还那么大。一说是安装角度不对,但角度是固定安装的呀,怎么变?

网友:
esky outdoor 是半可变螺距的 和雷鸟不一样,雷鸟飞不起来原因挺多 不一定是大浆攻角问题 电机、齿轮等影响比较大 换齿轮试试

网友:
哈哈,今天终于使E-SKY 3D飞起来了,是螺距在摔机时变掉了,重新调好后就OK了,非常感谢北京青年的热情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