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正确使用聚合物电池

楼主(2004-10-27):
网上经常看到有说使用聚合物
电池
时出现意外(包括充电时),今天拿到一块聚合物电池 7.4v 1200mA,请教各位大虾,充电到什么程度算充好了?使用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万分感谢!!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265
用第二个电路充

网友B:
不错,把电压可以设低点,保证不会过充,安全!

网友C:
买个swallow 就搞定了。

网友D:
飞毛腿的手机电池蛤蟆充,两只10元串起来。电池加一个中间抽头,给每节电池单独充电,绝对不会过充,平衡充电还能够有效解决两节电池电压不一致的问题。缺点是充电时间比较长,我一般插一上午或者一下午,或者一个晚上,反正充满自停,不用担心。慢慢充绝对对电池有好处。

网友E:
CST兄是电池的专家哦,听他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