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电动直升机的遥控器可以用来飞固定翼吗?

楼主(2004-10-27):
E-Sky
电动直升机
的
遥控器
可以用来飞固定翼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但记得不要飞太远,最好半径在200m内,我就用它来飞40油机:)
我用的是飞高的8通接收机。

网友C:
of course! you may reuse R/C device in fixed wing model plane.
[ Last edited by wzh on 2004-10-28 at 09:21 ]

网友D:
用是没问题,但最好先拉下距离看看.

网友E:
对呀,先地面测试一下。

网友F:
飞油机?
可怕

网友G:
我觉得好象用E-SKY的遥控来飞电动机好象接收机不太能满足距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