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开雷鸟II看了一下,惊见接收机背面的电路有一根铜 ...
今天拆开雷鸟II看了一下,惊见接收机背面的电路有一根铜箔被切断了,是出厂时就这样吗

楼主(2004-10-27):
今天拆开雷鸟II看了一下,惊见接收机背面的电路有一根铜箔被切断了,是出厂时就这样吗?很奇怪!大家的雷鸟都这样吗?
红圈处

网友A:
楼主的接收器我的不一样

网友B:
能用就好了 管他断不断的

网友C:
一定有它的道理

网友D:
好像是特意弄断的,我的还没拆开看过,螺丝太小,还要专门买套螺丝刀才行

网友E:
你试一下连起来有什么反应!!!

楼主:
怕出问题,不敢连

网友F:
既然飞没有异常就别折腾了,要是连上烧了就新疼死了~~~~~~~~

网友G:
31136其实是东芝的TA31136FN芯片(无绳电话的中频处理芯片),断开的13脚是噪声强度输出,
标准用法是接100K电阻到电源正。不过此处没用,所以别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