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宝改蚂蚁无刷电调配飞高120无刷电机

楼主(2004-10-28):
订了一个蚂蚁电调 飞高120无刷电机 装在佳宝上 配置:ff9遥控、pg03陀螺仪 、1600ma 11.1v锂电、 gws舵机、 主电机为商城的12v有刷锂电机、gws25a有刷电调、蚂蚁的廉价18a无刷电调、飞高120无刷电机、 尾电机配8t齿轮 大浆为原装浆

首先说说蚂蚁的“jeti”电调,第一感觉是做工不错!所有贴片元件均为机器焊接,非手工。和飞高的那刻金灿灿的无刷小电机(380大元啊!)配合还行

安装还算顺利 飞高120电机的螺丝孔比较讨厌 用原来尾电机小螺丝有点小 后来用m2的丝锥括孔 换m2螺丝 顺利装好电机  1 2通道接舵机 3通道接油门 4通道接陀螺仪

调试:首先拿掉陀螺仪,调遥控器里的上下跟轴曲线,五个点的数值为 -100 -83 -77 -70 -67 基本能够勉强起飞。然后串上陀螺仪 感度在30%以上时就会有追尾效应 就是尾部先逆时针摆动,然后尾浆高速转动 尾部又顺时针摆动 然后电机减速 尾部又向逆时针摆动 把陀螺仪感度调到20%左右 起飞啦!悬停时尾部很稳定,基本能不用怎么控制就可以稳定悬停。
试着飞一下航线,问题出来了,只要略微打一点尾舵,尾电机反映很大!几乎无法把尾部转到想要的位置:( 感觉就是很“过” 电机不是突然减速就是突然加速!机身一下转90度以上。
试过调节第四通道的舵机行程 试过-140 +140、-70 +70 变化不大 总是给一点尾舵 电机就高速反映一下收不住。而且调过舵机行程后,上下跟轴曲线要重新设定。
但是悬停很稳,快速加油收油尾部也能保持稳定,说明陀螺、电调、电机、上下跟轴曲线配合没问题。郁闷!!
自己分析可能原因如下:1无刷电机+电调反映慢, 悬停的时候由于有跟轴曲线在起主要作用,陀螺仪的修正作用为辅助。所以打尾舵的时候实际上慢了半拍,等尾舵摇杆回中的时候,机身已经转过了。
2 此无刷系统线性不好,造成尾舵摇杆给一点量,电机转速变化就过大。
各位老鸟帮忙分析分析吧!谢啦!!!

网友:
试一下phoenix电调

楼主:
晕 又是400多元!

楼主:
找到原因了,就是因为反映慢 打舵以后有一个很短暂的延迟 看来没辙了 不知道换了凤凰电调会不会好些

网友:
全改无刷吧~

网友:
建议把方向通道设置范围更小一些试试,我的设置只有-25%,+25%

楼主:
好 我试试
你的飞机现在怎么样了?都调好了吗?

网友:
我的主电机也是无刷,用凤凰电调,很容易调,调好后很好飞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4-10-28 10:51 PM 发表:

好 我试试
你的飞机现在怎么样了?都调好了吗?

我的还是尾电机驱动不稳定,有时会疯转。最近在改电机。

楼主:
我的倒是不会疯转 看来还是你的cd电机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