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经常玩cd 无刷的马达来谈下

楼主(2004-10-28):
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改cd马达最好的光驱是什么呢
比如电机里有轴承,或者是定子最合适,或者是磁铁力大
反正就是说下他们的优点,再留下光驱的型号,这样的话,我们淘光驱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盲目

网友:
有些光驱带一个滚珠轴承,有些就一个铜套要自己改裝加2个滚珠轴承上去。磁铁就不用想了,定子一般都会合适的,线也要绕过。
改裝CD这活看着简单,但是自己如果没有设备,想都不用想。对一般模友来说难度是大点。

网友:
我收CD电机不看是什么牌子的!:(  都要.
一般刻录光驱好点,定子比较厚,都有轴承.
磁铁就不用找了,没哪个强过N38的.光驱用的磁铁一般都是沾结试耐温,磁性不强.
总的来说刻录光驱上的电机最好.

楼主:
呵呵,谢谢
不过刻录光驱不好淘啊

楼主:
你们一般淘的光驱都是几钱一个?

网友:
呵呵,我搜集了六七个光驱,没有遇到两个电机的定子是一样的。想做两个定子以上的电机还真不容易啊。

网友:
alexonline  在 2004-10-28 10:04 PM 发表:

你们一般淘的光驱都是几钱一个?

10¥--5¥--3¥--1¥都买过。
最贵就是10¥。

网友:
努力吧,最终会有结果得啊

网友:
我淘的不用钱,电脑城的朋友帮我把电机拆出来,然后再把烂光驱卖给垃圾佬

网友:
CD 无刷是比较动手的东西。  我用蚂蚁电调配18MM的定子,用电机中原来的磁铁,自己加轴承,用四驱车升级用的0.45的镀银线绕10T,替代原来的370电机用到蚂蚁的370减速组里,效果非常好。拉力比原来的大,重量却少了一半。   这么小的电机,竟然能带我那翼展110CM的慢飞上反翼,感觉很惊奇。。。

不过,这个CD电机原磁铁是6极的,我拆了一个12极定子的硬盘电机(直径大约3CM多,没量),计划用来直驱1047,却发现里面原磁铁是8极的。    好象害虫的9极定子是12磁极,12定子是16磁极, 原装的磁铁都缩水了一半,是什么道理?

另外,我记得原来有人发过帖子说明定子极数和磁极数在不同情况下的减速比,可我找不到这个帖子了。谁能给个链界?

楼主:
请问你的慢飞飞机有图吗
我想学着做一个哈

网友:
没有图纸,是自己做的。连草稿都没打。   杆身,用细碳杆做个主翼的支架,翼展110,翼弦20,机长85。  尺寸随意些无所谓。  重量400g,机翼上反,安装角主翼前缘比后缘高2CM。  飞的可以很慢,但因为翼载荷低,抗风差,2、3级风就只能顶风倒退了。  另外关动力后高度掉的比较快。估计是主翼安装角的问题。不过为了慢速,只好牺牲了。   飞行批萨上有个慢飞的小鸭号,肯定比我这个好,你可以去看看。现在想比照它做一架,但是我从那里下载的图纸,是 .dwg 格式的,不知道用什么软件能打开??

网友:
我正想作一个小鸦给朋友玩呢,后推式的飞机生存力强点

网友:
网络害虫  在 2004-10-28 07:20 PM 发表:

我收CD电机不看是什么牌子的!:(  都要.
一般刻录光驱好点,定子比较厚,都有轴承.
磁铁就不用找了,没哪个强过N38的.光驱用的磁铁一般都是沾结试耐温,磁性不强.
总的来说刻录光驱上的电机最好.

同意,刻录机的确实好点,我猜过一台刻录机,里面电机转子就是钕铁硼磁钢的

楼主:
dwg 用autocad可以打开
我也拆了一个cd,看起来电机很小,大概 只有24mm
手上还有个一个40g的硬盘
不过看起来不好拆

网友:
24不小了!

楼主:
呵呵,开始是不太明白,这几天消化了一下, 终于开始入门了,收集了些东西,大家看看

                                        Bell D        Bell H                Stat D        L x H        Shaft
LP        Make        Model        Speed        Made in        [mm]        [mm]        Poles        [mm]        [mm]        [mm]        BB        Comments
1        Acer        620A 002        20x        Taiwan        22.0        7        9        18.0        4.5 x 6.0        2        No        BL CAN type (ventilated). Needs 4mm OD BB
2        BTC        BCE 833IE        ???        Taiwan        23.5        7        9        20.0        4.5 x 4.5        3        No
3        Afrey        CD-2056E        56x        China        24.0        9        9        19.5        5.0 x 7.0        3        Yes        Very nice, but black magnet and weak bell
4        Teac        CD-532E        ???        Malaysia        25.0        8        9        22.0        5.5 x 4.0        3        No        NO USE - Plastic ring connected to bell holds the shaft
5        Teac        CD-55A        4x        Japan        24.0        5        9        20.0        5.0 x 4.0        2        Yes        GOOD 15g motor
6        Aztech        CDA-268-01A        2x        Singapore        -------        --------        -----        -----        -------        -------        ------        NO USE - Brushed motor
7        Philips        CDD4401/71        4x4x32        Hungary        24.0        8        6        19.5        9.0 x 5.5        3        No        6-pole nice
8        Nec        CDR-273        ???        Japan        22.5        6        9        19.5        4.5 x 3.5        3        No        Brushless CAN type (very small)
9        Nec        CDR-3000A        ???        Japan        24.0        6        9        20.0        5.0 x 4.0        3        No
10        Sanyo        CDR-H94A        ???        Japan        -------        --------        -----        -----        -------        -------        ------        NO USE - Brushed motor
11        Wearnes        CDS-2420        24x2x2        Malaysia        28.0        5        9        24.5        7.0 x 4.5        3        No        Bell-shaft very weak connection
12        Sony        CDU4811        48x        Japan        27.5        8        9        24.5        6.5 x 4.0        3        No        Big, heavy
13        Matsushita        CR-562-B        ???        Japan        -------        --------        -----        -----        -------        -------        ------        NO USE - Brushed motor
14        Matsushita        CR-585-B        24x        Japan        23.0        9        9        19.0        4.0 x 4.5        2        No        NO USE - Plastic ring connected to bell holds the shaft
15        Sanyo        CRD-254P(GR)        2x        Japan        22.0        10        9        18.0        6.5 x 5.0        2        No        BL CAN type (ventilated). Needs 4mm OD BB
16        Mitsumi        CRMC-FX001D        2x        Japan        24.0        3        6        -----        ------        2        Yes        Used for Ball Bearing only. Coreless, not able to rewind.
17        Mitsumi        CRMC-FX120T        12x        China        24.0        6        9        20.0        5.0 x 5.0        3        Yes        Small light
18        Mitsumi        CRMC-FX240S        24x        Philipines        24.0        7        9        20.0        5.0 x 5.0        3        No
19        Mitsumi        CRMC-FX320S        32x        Japan        24.0        6        9        20.0        5.0 x 4.5        3        No        Heavy brass ring connected to bell holds the shaft -needs to be grinded
20        Mitsumi        CRMC-FX4010M        40 x        Japan        24.0        6        9        20.5        5.0 x 4.5        3        No        Light brass ring connected to bell holds the shaft
21        Mitsumi        CRMC-FX4820T        48x        China        24.0        7        9        20.5        5.5 x 4.5        3        No
22        Pionier        DR-444        12x        Japan        26.0        5        9        22.0        6.0 x 2.5        3        No        NO USE - Heavy ring connected to bell holds the shaft
23        GoldStar        GCD-R580R        8x        Korea        22.0        10        9        18.0        5.0 x 7.0        3        No        Brushless CAN type
24        HP        HP C4392-5600        4x24        Malaysia        24.0        6        9        20.0        5.0 x 4.0        3        Yes        Small light
25        Lite-on        LTN-301        ???        Taiwan        23.5        7        9        20.0        4.5 x 5.0        3        No
26        Toshiba        XM-2002B        16x        Japan        29.0        8        9        23.5        5.0 x 5.0        3        Yes        Big, heavy
27        Toshiba        XM-5301B        ???        Japan        -------        --------        -----        -----        -------        -------        ------        NO USE - Brushed motor
28        Toshiba        XM-5702B        ???        Japan        29.0        8        9        24.0        6.0 x 4.5        3        Yes        Big, light

网友:
昨天在电脑二手市场,买了6个坏光驱,5元一个,我现在已有两了SONY的电机了,一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