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的储存

楼主(2004-10-28):
我以前都是充满电存放,后来看到建议,要求弱电存放。清高手给讲一讲

网友A:
一般情况,充满电后存放就可以了,不过由于不同镍氢电池品质差异,存放特性有好有坏,最好一个月检查一次

网友B:
把镍氢电池充满后存放。每隔3-6个月做一次放充电循环即可。

网友C:
自己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