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

楼主(2004-10-28):
我是新手,刚玩电直。请教:电机能有多长寿命?哪些部件易坏,事先注意

网友:
小神艇的电池还是比较耐用的,但就怕过充,因为充电器是没有保护装置的,只能自己看时间!至于比较容易坏的部件一般是脚架,外壳等,电机等配件很稳定!

网友:
比较合算~

网友:
也是国货的新产品啊~

网友:
呵呵,感觉稳定,上手快,马达比较皮实,不用担心脆弱的尾马达什么时候挂掉,因为这飞机根本就没有尾马达,哈哈

网友:
2个主马达~

网友:
好飞吗?控制原理?

网友:
飞是不错,很适合新人,原理嘛,我也是新人,不知道怎么说:em18。转向是靠上下层桨的速度变化来完成,前进和左右横移是靠斜盘。其他的请高手补充

网友:
rabbit78  在 2004-11-15 15:39 发表:

飞是不错,很适合新人,原理嘛,我也是新人,不知道怎么说:em18。转向是靠上下层桨的速度变化来完成,前进和左右横移是靠斜盘。其他的请高手补充

正确~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刷马达的磨损,180电机很难更换~

网友:
是呀,没办法避免的,鱼和熊掌不可能兼得,还好小神蜓设计马达两端是外露的,拧了螺丝就可以取出来了,不需要把飞机大卸8块~

网友:
rabbit78  在 2004-11-16 09:36 AM 发表:

是呀,没办法避免的,鱼和熊掌不可能兼得,还好小神蜓设计马达两端是外露的,拧了螺丝就可以取出来了,不需要把飞机大卸8块~

直接换马达不就行了?

网友:
唐山大兄  在 2004-11-16 16:54 发表:

直接换马达不就行了?

比较难换的,马达内置~

网友(2004-12-20):
谁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说一声,给邮费就行

网友:
小神蜓又新出了起落架了 好象有很多的型号~~~~而且蛮便宜的,很适合新人练习哦~~~

网友(2005-03-21):
它的锂电已内置了过充过放保护电路,充电不用太担心,飞行稳定性真的不错,我这个新人也能飞!

网友:
我的5#上星期五刚拿到,现在已经撞得不成样子了,该怎么飞啊。

把座舱和尾巴取掉后会不会影响平衡啊?

因为英文的说明书看不懂,遥控器方向及油门旁边各有两个调节器是调什么的,怎么调,请哪位好心的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