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希望无刷马达产生450克左右的推力,该选怎样的无刷 ...
如果希望无刷马达产生450克左右的推力,该选怎样的无刷马达?

楼主(2004-10-28):
如果希望无刷马达产生450克左右的推力,应该选华迈或者GS的那款无刷马达 ,配什么桨? 深圳申辉的电调可以用吗?

网友A:
450克拉力不难达到,用2015或2025系列马达就可以了。
减速器用普通的370动力组的就可以,一般比例在5.33左右,可以用11.1v 1300mah以上电池 桨用1047或1147都可以满足你的动力需要。
因为本人一般飞3D,所以说的比较适合飞3D机。
如果不飞3D,需要快些的飞行速度,可以用1080的大螺距桨,需要把齿轮比例加大,以降低工作电流。
一样可以满足动力需要。
至于电调根据个人经济能力吧,条件好的还是选好点的,兼容性、功能和可靠性相对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