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移动光驱无刷马达改的尾马达

楼主(2004-10-28):
厚度只有5mm

网友:
霍,是用原驱动电路吗?还是只为安装方便?

楼主:
是用原来的驱动电路,连无刷电变也省了

网友:
请问楼主,怎样才能控制转速呢?

网友:
你可太厉害了!飞行效果如何?

网友:
前几天弄了一个光驱电路,驱动电路也被我完整的割了下来.可惜必需用双电源才能工作.

网友:
原电路跟马达一起的还少见,但转速的方法不错,。。。。

网友:
转速  在 2004-10-30 05:46 PM 发表:

前几天弄了一个光驱电路,驱动电路也被我完整的割了下来.可惜必需用双电源才能工作.

请教怎么弄的?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一个老笔记本光驱呢。特老的,P133上用的。现在还能读碟,拆了太可惜。。。。

网友:
等他挂了~

网友:
大哥,可以說說你的詳細做法嗎?

网友(2004-12-02):
转速  在 2004-10-30 05:46 PM 发表:

前几天弄了一个光驱电路,驱动电路也被我完整的割了下来.可惜必需用双电源才能工作.

-------------------------------
双电源好解决,问题是拉力必须够,因为采用原电路后、电机一般不能再改造。

网友:
高手呀!连电调也不用了啊。
jet火龙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05-01-05):
请问线路怎么样弄?

网友:
这种无刷带电调的很难弄到的,你那是什么光驱拆下来的啊?把光驱型号告诉我好吗?我这看看能不能弄到~~~~~

网友(2005-02-25):
别干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

网友:
很是佩服,早知道大学就去学电子了!不过觉得你应该把电机漆成黑色,这样看起来协调一些,也漂亮!

网友:
楼主那些控制电路是原来光驱上就带的吗?我拆下来的为什么没有啊,能把电路图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