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的接收机、晶体和舵机跟FUTABA,JR的通用吗?

楼主(2004-10-29):
想弄一台M8怕配件太贵

网友:
这玩意儿要多少钱???

楼主:
24**不带舵机

网友:
舵机可通用~晶体不行~接收机也不行~

楼主:
可不可以用3003:)

网友:
cyclone1983  在 2004-10-30 12:10 PM 发表:

可不可以用3003:)

当然可以~舵机一般都是通用的~用JR的都行~

网友:
m8晶体在FUTABA 3pk 可以用的1~~~~~``其他品牌就不知道拉!~~

网友:
kkkk  在 2004-11-5 01:24 PM 发表:

m8晶体在FUTABA 3pk 可以用的1~~~~~``其他品牌就不知道拉!~~

拉出距离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