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根据马达的转速、使用的桨规格、电压,计算出 ...
求教:如何根据马达的转速、使用的桨规格、电压,计算出产生的推力?

楼主(2004-10-29):
求教:如何根据马达的转速、使用的桨规格、电压,计算出产生的推力?

网友A:
我可发个软件给你.留E-

网友B:
我也要多谢!!!
cityknight@263.net

楼主:
请发这里:
wzh@huawei.com
,谢谢了!

网友C:
看看这个:螺旋桨拉力计算器 TEST制作
http://planemodel.51.net/
还有一个软件叫MotoCalc,功能很全,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A:
就是这个软件.
上面的我已经发给你们了.

楼主:
多谢大校害虫先生

网友D:
据说这个地方的比较准确,不过速度有点慢
http://brantuas.com/ezcalc/dma1.asp

网友E:
给我一份吧,有没有水浆呀.

楼主:
求教:
使用减速器以后,相比直驱,推力该如何计算?

楼主:
看了一下华迈网站上公布的钴电机测试数据,为何在电压、电流相同情况下,飞行时螺旋桨的转速要高于静态的情况?

网友F:
天才:你的翻译流星哪去了?让他译下水桨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