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大家帮忙啊!

楼主(2004-10-29):
我的MS700得尾巴老是锁不住,用的是gy240,开启锁头功能,现象如下:
尾巴锁不好,感度调低的时候,尾巴慢慢摆动,感度调高的时候,尾巴摆动速度变快,怎么调都调不到尾巴不动。
[ Last edited by jait888 on 2004-10-29 at 17:22 ]

网友A:
是不是遥控器的混控没有关阿,开avcs功能的时候要把混控关了

楼主:
主要是第二个问题,遥控器的混控关了。

网友B:
感度开的多少?我用pg03 感度超过30%就追尾 后来把感度调低再好好调了一下跟轴曲线就好了
不知道带锁尾的陀螺仪是什么状况。
唉 我得ms700锥形齿轮打坏了 无刷尾电机操纵性又实在不行 郁闷 看来还是皮带传动好呀!过几天用ms的尾浆变距总成改皮带传动 还得重做机身。。。。工程浩大

楼主:
感度很低的时候,左右摆动的幅度很大,摆动速度很慢。
感度很高的时候,左右摆动的幅度变小,摆动速度很快。
都快烦死了。。。
原以为是这个原因,姜陀螺仪装到后面后发现问题没有解决,晕死了。。。请看下文
[ Last edited by jait888 on 2004-10-30 at 16:58 ]

网友C:
把舵机放到尾翼附近,把连杆用钢丝代替,应该会好一些,我的可以在50%左右。

楼主:
我靠,终于找到原因了,竟然是无刷电机干扰了陀螺仪。
用了刘老师给做的金属舵机架之后,陀螺仪原来的位置装不下,便将它安装到飞机前部,靠近了无刷电机,发现启动油门后,尾浆舵机会自己来回抖动,即使机身没有转动,再将陀螺仪远离电机,就没有这个现象,肯定是无刷系统干扰了陀螺仪。

网友:
恭喜你终于找到了原因,这种喜悦的心情只有你自己才能体会,呵呵

网友B:
用香烟锡纸把陀螺仪包起来屏蔽一下管用

楼主:
把陀螺仪装在后面之后还是不对啊,发现尾巴还是会来回摆动,感度低的时候,左右摆动的幅度大,摆动速度慢。
感度高的时候,左右摆动的幅度变小,摆动速度很快。
怎么回事啊?
刘老师说很多国产ms700有这个毛病,我的是原装的啊,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