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动Cap232即将试飞,心里没底

楼主(2004-10-29):
我的电动cap232已经完工了,现在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全起飞重量有700克,静拉力接近500克,翼展是900mm。各位请给个意见,看看这个飞机能不能飞?好不好飞?是不是需要换个大点的电机呢?
   飞机的动力是ELE1000无刷电机和减速组(4.64:1),用蚂蚁的18A无刷电调,ELE2000mah锂电,GWS 1080的桨,GWS微型接收机,3个GWS 5.4克舵机

  请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飞起来应该没问题吧,可能勉强点,如果要做动作就不太好吧

网友:
这个直驱怕是要好点吧

网友:
哇!漂亮,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和挑战者一样!比挑战者漂亮多了.那里买的?几个钱?

网友:
非常漂亮,是不是拿小油机改的?

楼主:
这是在北京王新宇那里买的ARF的,可以用15级的油机,也可以用电机。做工还可以,是全轻木的,但还是有点重。
   用直驱的拉力会比较大吗?这个电机的KV值比较高,是4200,所以我觉得要用减速组才行。

网友:
700克,静拉力接近500,如果用减速的话有点够呛,最好用直驱,这类飞机没有速度或者拉力不足的话,是很练水平的。还有重心最好要调准确,如果速度慢,拉力小,在加上头轻之类的重心问题,对飞机可是致命的危险。翼展900mm,是油机15级特技机的适用尺寸,我的15级E300也是这个尺寸,不过重量大些,用4个3003和136接受,在950克左右

[ Last edited by test on 2004-10-29 at 14:22 ]

网友:
太漂亮的.要是能DIY就好了

网友:
test222  在 2004-10-29 02:13 PM 发表:

这是在北京王新宇那里买的ARF的,可以用15级的油机,也可以用电机。做工还可以,是全轻木的,但还是有点重。
   用直驱的拉力会比较大吗?这个电机的KV值比较高,是4200,所以我觉得要用减速组才行。

还没说机机的价格呢!

网友:
这个机机可能的弱点之一是动力不是很充足,请问锂电池是11。1V的吗? 由于滑翔性不是很好,很灵活,动力一减就往下掉,象块石头。

网友:
看数据,电池应该是7.4v的吧,建议用11.1v电池,适当调整下齿轮比例,推重比达到1以上应该问题不大。

这样就好飞多了

网友:
空机重量多少?

网友:
感觉用华迈的2025配华迈的行星减速会更好些。这种飞机配370减速组好象不太合适。说白了就象挑战者配370减速一样,完全失去了特技机的感觉。

网友:
做的真不错!
重700G拉力500G飞起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4-10-29 03:30 PM 发表:

还没说机机的价格呢!

空机的价格是¥380。

锂电是ELE的13C放电的11.1V的,我也觉得拉力应该更大才对,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空机重大约350克、电池约200、动力组100、舵机加接收机约50

[ Last edited by test222 on 2004-10-29 at 20:38 ]

网友:
在哪还有卖的啊?我心动了!

网友:
可以考虑的另外一种动力配置
1:华迈P400-5025 钴电机(90RMB 102克),在19A、7.2V 7×3直驱,14300RPM的情况下(厂家公布的数据),按公式计算拉力595克 ;
2:电池选在国外名声较好的浙江kan 镍氢 8。4v 1800mah电池,200克,105RMB, 轻松10C放电,另外8.4V的情况下,那个钴电机转速会更快,拉力要大于595克;
3:动力总重量 102克+200克+20克(7×3螺旋桨)=322克,这样空中飞行重量722克,
推重比82.4%
4:动力方面的投入 90RMB +105RMB+20RMB=215RMB

这个方案有没有毛病,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zxxhan ,你看错数据了,看颠倒了,空中飞行重量是700克,拉力接近500克。

网友:
好像翼负载大的话不适宜用减速组吧!减速以后虽然静拉力大了,但随着空速增加,拉力会很快减下来的。

楼主:
danlli  在 2004-10-30 07:20 PM 发表:

好像翼负载大的话不适宜用减速组吧!减速以后虽然静拉力大了,但随着空速增加,拉力会很快减下来的。

1080的桨螺距较大,所以能达到较快的速度,我在Motocalc里计算过,通过以往的实际情况也证实了。倒是这个桨在低速时会“失速”,效率不高。

网友:
原来是这样哦!

网友:
问一下楼主,此飞机的尺寸是多少?有没有图纸?

楼主:
metalman  在 2004-10-31 12:12 AM 发表:

问一下楼主,此飞机的尺寸是多少?有没有图纸?

没有图纸,翼展900MM,长730MM。

楼主:
首飞失败了
    昨天首飞,由于场地原因只能手上起飞,迎风出手后只能勉强维持平飞,试图转弯时怀疑动作过大失速坠地,好在高度不高以及在最后时刻收油门、拉杆,损失了螺旋桨和后机身开裂,后来又发现防火板粘接处也裂了,不过好在都是小伤,回来后已经全部修复。修复时发现原来的防火板粘接强度确实较低,用胶较少,所以都作了加强。
    这架飞机看来真的很难飞,或许该重新换个动力装了

网友:
看来要个大点级别的无刷,还有要测测电流啊,别把你的电池给废了~~

网友:
建议你考虑华迈的P400-5025,用浙江kan的1800mah镍氢电池,19A电流、8.4V 7*3桨,144300RMP,550克拉力,动力组重320克,整套动力组价格200RMB

[ Last edited by wzh on 2004-11-1 at 09:53 ]

网友:
啊,电脑坏了,好久没有回贴了!用直驱吧,A28-15 1400转,11.1v,650克,13A.14,4v更好!

网友:
wzh  在 2004-11-1 09:50 AM 发表:

建议你考虑华迈的P400-5025,用浙江kan的1800mah镍氢电池,19A电流、8.4V 7*3桨,144300RMP,550克拉力,动力组重320克,整套动力组价格200RMB

真的?假的?你测试过?
我的华迈P400-5822电机的空载启动电流要15A(6V电压)。

网友:
华迈自己网页上公布的P400-5025钴电机数据,你可以去看。双鸭山的天马模型也做过测试,是这个结果。你的P400-5822耗电更厉害,最大26A的电流,但同时转速更快,15500转。用1800mah 8。4V电池估计都对付不了,要用2400mah 电池差不多。

楼主:
wzh  在 2004-11-1 09:50 AM 发表:

建议你考虑华迈的P400-5025,用浙江kan的1800mah镍氢电池,19A电流、8.4V 7*3桨,144300RMP,550克拉力,动力组重320克,整套动力组价格200RMB

无刷和钴电机比那个更好点呢?能推荐一个无刷电机吗?

网友:
无刷我没有用过,从其他模友的使用经验来看,用在400级以下 的飞机较成功,400级以上的飞机还没有看到成功的例子。锂电池也是在400级以上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有人以广州红光电池厂的锂电池做过试验,感觉在大电流放电方面,锂电池的性价比是最差的,你算是开了先河。  建议你先把电池换成浙江Kan的1800mah 8.4v (88RMB,到天马模型那里去买或者直接到kan公司购买), 这个电池放电肯定比锂电池2000mah强(在大电流放电情况下电压衰减的慢),如果不行,再考虑更换马达。

网友:
无刷我没有用过,从其他模友的使用经验来看,用在400级以下 的飞机较成功,400级以上的飞机还没有看到成功的例子。锂电池也是在400级以上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有人以广州国光电池厂的锂电池做过试验,感觉在大电流放电方面,锂电池的性价比是最差的,你算是开了先河。  建议你先把电池换成浙江Kan的1800mah 8.4v (88RMB,到天马模型那里去买或者直接到kan公司购买), 这个电池放电肯定比锂电池2000mah强(在大电流放电情况下电压衰减的慢),如果不行,再考虑更换马达。

楼主:
我用的这个ELE的锂电据说是可以10C长时间放电的。我还有一组8.4v的1800mah ni-cd电池,就是重量太大,达到了300克,所以没办法用。你说的电池有多重呢?

网友:
applewong  在 2004-11-1 04:04 PM 发表:

啊,电脑坏了,好久没有回贴了!用直驱吧,A28-15 1400转,11.1v,650克,13A.14,4v更好!

更正以下:推力是700克,最大电流是13。3A

楼主:
applewong  在 2004-11-1 09:23 PM 发表:

更正以下:推力是700克,最大电流是13。3A

这个电机倒是很合适,但是那里能买到?要多少钱呢?谢谢

网友:
1:请问13.3A,700克左右的推力能持续多长时间?
2:浙江kan的8。4V 1800mah电池重量200克,你到它的网站看这个电池组的电压、电流衰减图表,是很缓慢的,国外模友对它评价比较高;
3:8.4v的1800mah ni-cd电池的电池持续10C放电时间多长? 你有没有测试过? 就是大电流放电的情况下电压、电流衰减的曲线。估计这个电池的效率不能满足你的飞机需要;你的2000mah锂电池,11.1V是150克吗?
4:建议你先更换电池试一下,看情况再决定是否更换无刷马达,最大程度保护你的已有的投资。

[ Last edited by wzh on 2004-11-2 at 11:18 ]

网友:
具体没有在地面实测,当在空中飞十分钟全速绝对没问题,迟点看看我的F3A无刷录像就知道了!

网友:
另外一种象火jian一样直冲云霄的方案,不知是否正确?

如果用华迈的4809钴电机,根据厂商公布的数据: 飞行时,24200RMF,6×4,21A,8.4V,马达重115克,拉力1430克(可能有100-200克的误差), 配广西镍镉SC 2200mah,8。4V,轻松21A放电(400克重), 飞机空中重量=350克+140克(电子设备,不要用5克的微舵机,比较危险,用15克以上舵机)+400克(电池重量)+115克+15克(螺旋桨)=1020克,推重比大于1,可以象火jian一样直冲云霄了!! 我都怀疑自己计算错了,请高手帮我复查一下,谢谢! 最重要的是价格:300RMB(估计的4809钴电机价格,你要到华迈那里问清楚)+50RMB(电池)+15RMB(6×4)=365RMB

楼主:
wzh想和你探讨一下:
1、理论上同样功率下高电压小电流的效率好于低电压大电流的组合,你觉得这个电机上成立吗?
2、根据你的数据推重比大于1了,但是飞机会很重很重,而飞机的机翼面积比较小,这样翼载荷会达到73克/dm,这样的飞机飞行性能会不会很差,比如说容易失速?
3、我用MotoCalc算了一下,23000转的时候6x4的桨静拉力只有870克?
4、我的ni-cd电池是JJJ的SC规格的,我看过它的放电曲线,不过最大放电电流是2C的,不知道10C时怎样。不知道你对这个电池了解吗?我用的锂电是150克的。
  另外你知道kan的网址吗?
  我现在的动力已经花了不少钱了,也想省省钱了,所以想看看是不是可以通过调整减速比和搭配不同的桨来获得提升。关键是现在对这个无刷电机的一些详细的数据还没有,又没有条件去测量,麻烦呀。

[ Last edited by test222 on 2004-11-2 at 21:39 ]

网友:
73克/dm!!!翼载荷太大了呀!!!

网友:
你在飞行的时候不会把动力放到最大的,一般动力开到70%,只有需要做特级动作,才开最大动力,那个拉力计算我是按网络害虫给的公式计算的,我也怀疑有问题。一般规律是550级的飞机才考虑用9。6V以上的电压。

网友:
wzh  在 2004-11-1 06:34 PM 发表:

华迈自己网页上公布的P400-5025钴电机数据,你可以去看。双鸭山的天马模型也做过测试,是这个结果。你的P400-5822耗电更厉害,最大26A的电流,但同时转速更快,15500转。用1800mah 8。4V电池估计都对付不了,要用 ...

华迈网页上公布的P400-5822钴电机数据看了,跟我自己测的数据出入太大了,没有更大的电流表,没有测最大电流,估计要上50A。

网友:
test222  在 2004-11-2 09:34 PM 发表:

wzh想和你探讨一下:
1、理论上同样功率下高电压小电流的效率好于低电压大电流的组合,你觉得这个电机上成立吗?
2、根据你的数据推重比大于1了,但是飞机会很重很重,而飞机的机翼面积比较小,这样翼载荷会达到 ...

我的观点:
1.不是理论,是实际
2.推重比大于1,飞行性能应该不会太差.
3.我的计算结果是24200转速时,1163.8克拉力;23000时,1051克,不知有否算错
4.大电流放电的场合,还是ni比li更适合.

网友:
我又给CAP232想出一个方案,仅供参考:在CAP232两个翅膀上各挂一个日本马步其370马达,55克左右,55RMB一个,推力好像达到300克(我记得李建峰和蚊子都做过这个马达的测试,版主applywrong也知道这个数据,可以请他们核实一下),电流大概8A左右,用你的2000mah 150克锂电池供电,推力接近600克(就算550克吧),总重量350克(空机)+110克(马达)+150克(锂电池组)+100克(电子设备)=710克,推重比是77%。你的投入,你的投入=110RMB买2个马步其马达。

楼主:
马步其马达倒是有两个现成的,不过改装不是太麻烦啦?而且破坏了原来的外观了呀。
   还是选个拉力大一点的电机算了,看上了华迈2025-4200了,用4.33:1的减速组,配9x6的桨,用MotoCalc算了一下,静拉力635克,电流15.8A。这样的组合应该可以吧?

网友:
1:可否把MotoCalc的公式发给我,谢谢!我以前用少将害虫给的公式计算。
2:换2025-4200后,动力投入资金多大?重量多少?
3:引擎架很容易做,用罐头盒的外壳,你若不愿意破获原来的外表,就算了。本人觉的双马达飞机更壮观;
4:马步其的拉力有多大,我有没有记错?现在哪里有卖的?

楼主:
wzh:
1、MotoCalc这个软件我有,但公式不知道。软件你要不要?如果要,告诉我你的邮箱。
2、价钱还没有打听,好像260吧。重量是67克。
3、呵呵,我还是喜欢单发的
4、根据我的土方法测量,7.4v下,用9070的桨拉力有300克。我是在“初飞菜鸟”那里买的。

网友:
刚实验一下。480电机,航佳的7寸桨,航佳的2000毫安锂电,推力有400克左右。
还把我的EXTRA230的套材给称了称重量,基本上全部的附件和机体、机翼的材料一起,重量为360克左右。这是带了包装塑料袋重量。。。。估计连动力系统、接收机舵机等重量应该能控制在600克以内呢。
400克推力,600克重量,能飞成什么样呢?期待ING。。。。。。。。。

楼主:
guojun  在 2004-11-3 09:28 PM 发表:

刚实验一下。480电机,航佳的7寸桨,航佳的2000毫安锂电,推力有400克左右。
还把我的EXTRA230的套材给称了称重量,基本上全部的附件和机体、机翼的材料一起,重量为360克左右。这是带了包装塑料袋重量。。。。估 ...

上几个图看看呀!
如果推重比有0.7的话我想飞应该没有问题吧
不过可能和我的问题一样,比较勉强

网友:
test222,我下了个MotoCalc 7,但是是英文版的,有很多地方搞不懂,也不知道在哪里计算拉力.你的是中文版的吗?如果你有中文版,可否发给我? killeryy@21cn.com
或者指点一下在哪里计算拉力

网友:
test222  在 2004-11-3 10:31 PM 发表:

上几个图看看呀!
如果推重比有0.7的话我想飞应该没有问题吧
不过可能和我的问题一样,比较勉强

飞机还没装好呢。。。。几块木片、泡沫而已。。。。

楼主:
metalman  在 2004-11-3 11:11 PM 发表:

test222,我下了个MotoCalc 7,但是是英文版的,有很多地方搞不懂,也不知道在哪里计算拉力.你的是中文版的吗?如果你有中文版,可否发给我? killeryy@21cn.com
或者指点一下在哪里计算拉力

大概的说明见图片

1、可以用相应的“Open”来打开软件自带的电机、电池、驱动系统、电调、飞机等数据。
2、紫色的项目是必须填的
3、直驱的时候减速比可以不填
4、如果只有一种组合,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该组合从静止到飞行中的数据。如果有多种组合,比如说用多种直径的桨,计算结果出来的是各种组合静拉力等数据,双击某一组合的数据就会出现飞行中的数据。结果中Thrust一栏就是拉力。

网友:
wzh  在 2004-11-2 11:16 AM 发表:

1:请问13.3A,700克左右的推力能持续多长时间?
2:浙江kan的8。4V 1800mah电池重量200克,你到它的网站看这个电池组的电压、电流衰减图表,是很缓慢的,国外模友对它评价比较高;
3:8.4v的1800mah ni-cd电池 ...

kan和天马模型的网站url是啥呀?

网友:
kan是浙江的一个著名电池厂,天马模型只是它的一个电池代理商。

网友:
飞机空机是否有些太重了,因为电子设备加电池我算算也不到250克啦! 飞机空机400克?

如果是这样,
建议一是看看飞机是否是补强太多,要减重!
建议二是,换成GWS EPSD双电机动力组 推力在1KG组,成本也不同!
建议三是,再添一个无刷电机组成双电机动力组,推力在1.4KG公斤左右,保护部分投资。
建议三是,换用ELE 20A级的大功率无刷电机,推力也在1KG以上。

另外,建议电池是否可以换成12V的,一般无刷在12V才能发挥最大的动力和效率!
有什么问题与我联系!

网友:
桨可以换大一号的,如1147的,在7.2V下比较能获得较大的推力

楼主:
mosquito:
   你们的20A的无刷电机多少钱呢?网站上没有呀

网友:
呵呵,还没来得及上架,最近事情太多。

需要直接与我联系吧!1313563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