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好!小弟有些问题请教!进来看看!

楼主(2004-10-30):
你们好我是新手刚装好一架H30PULS!前辈们可以教教我要怎么设置
遥控器
和陀螺!我的设备是FF9+GY401!装好后要设置和调试些什么才可以飞呢!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首先你先看说明书上各个舵机的转动方向是否和你的机子上的是一样的,然后按说明书调遥控器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将桨距调到-2、+5、+10。具体的要等试飞了,你让老手们再帮你调试各个曲线。至于陀螺仪,你先按说明书把锁头关掉,找到中立点,然后别忘了把方向和油门的混控关掉就是RUD和THU的混控,具体的设置你可以去比特模型上看看,里面有FF9+GY 401的设定。具体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最好有个老手带你,否则。。。。。。

网友B:
三言两语说不清,建仪先把直升机的基础理论,搞明白.很有用的.

网友C:
先买个模拟器练练手吧。

网友D:
GY401说明书中有针对FUTBABA的设置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