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D6000SPORT故障的新问题求教诸位

楼主(2004-10-30):
我的RD6000SPORT因
电池
极性接反而烧坏,除了没有发射信号,其余功能都正常,原来以为只是一个八脚的管子坏了,经热心的网友们指点,说是LM358双运放管,可是换了后还是没有反应,因此怀疑是不是有其它元件坏了。同一块板子的反面有一个三个脚的大尺寸管子好像三极管(是立着安装的,不是贴片元件),那是不是发射管呀,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管子坏了呀,请高人指点呀。

网友A:
你手上有万用表吗? 如过有 抽空用视频QQ 我拆开我的 对测电压帮你找故障,顺便问你句在短距离接收机有反映吗?

楼主:
短距离也没有反应

楼主:
今天请人检查了一下,同一块板子的反面有一个三个脚的大尺寸管子好像三极管(是立着安装的,不是贴片元件的元件没有坏。真不知道到底毛病在哪。换上的元件,原来到底是不是LM358呀。

网友B:
我以前告诉过你还有其他地方坏了,下面的发射管坏的可能很小,型号是C4735,要坏了也不好买,带替品也买不到。
跟我联系,我来告诉你哪坏了。
电话:010-82824097
找博士!
晚上10点以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