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方案请教

楼主(2004-10-30):
和TEST222的情况类似:
    新买一雷虎的SIMPLE系列中的EXTRA230,翼展890,空机重540左右(厂家数据,重量应该是空机重量)
    原配是用07级的油机的,我想把它改成电动的,计划用GWS的400C减速动力组,改成480电机(380和480的直径一样)换大一点的桨,觉得应该没问题。电池用航佳的新2000MA锂电。或镍氢电池。

    因为一直没查到400C的推力值,心理有点没底。不知道有没有哪位用过480动力组,大概推力是多少?我的这个方案推力会够用吗?

[ Last edited by guojun on 2004-10-30 at 23:20 ]

网友:
感觉540克的空机,480马达,2000mah,动力小了,推重要达到70%以上,比较困难。
350克空机,11.1,2000mah锂电池动力都小了。
是否可以考虑选华迈的P400-5822钴电机,7.2V,26A ,7×3,15500RMP ,拉力达680克。如果用浙江kan 镍氢2000mah 8.4V 电池 ,动力部分总重327克,2个舵机+30A电调重量80克,飞机总重947克, 推重比70%。空中飞行时,电流会小余26A的。
最保险的是上华迈的0506钴电机+3:1行星减速器+19×17的大桨,配南宁SC 镍镉2200mah 8。4V(35A放电没有问题),拉力不少于1500克。

网友:
很多480、540的飞机总是动力不够,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解决方案:
1:把多个同厂家同规格的电池组用插头和接线并联使用,增加输出电流,但不知道这种方案的危害在哪里? 有多大? 找1500mah的电池比找3000mah的电池容易,价格也便宜。
2:在左右翅膀上各挂一个马达,用2个同厂同规格电池组和2个电调(同厂同规格)去驱动,这个方案也没有做过试验,不知缺陷在哪里?
3:华迈0506钴电机在飞行时30A,9.6V 8X4下拉力1.5公斤,自身重量700克左右(假设电池重500克),如果是双马达则有3公斤拉力,自身重量1500克左右,一些油动飞机也能飞。遇到的问题还是电池组并联或者电调并联使用时的问题。

网友:
如果用华迈的4809钴电机,根据厂商公布的数据: 飞行时,24200RMF,6×4,21A,8.4V,马达重115克,拉力1430克(可能有100-200克的误差), 配广西镍镉SC 2200mah,8。4V,轻松21A放电(400克重), 飞机空中重量=540克+140克(电子设备)+400克(电池重量)+115克+15克(螺旋桨)=1210克,推重比大于1,可以象火jian一样直冲云霄了!! 我都怀疑自己计算错了,请高手帮我复查一下,谢谢! 最重要的是价格:300RMB(估计的4809钴电机价格,你要到华迈那里问清楚)+50RMB(电池)+15RMB(6×4)=375RMB

网友:
如果用华迈的4810钴电机,根据厂商公布的数据: 飞行时,18500RMF,7×3,23.2A,8.4V,马达重118克,拉力996克(可能有100-200克的误差), 配广西镍镉SC 2200mah,8。4V,24A放电可以达到(400克重), 飞机空中重量=540克+140克(电子设备)+400克(电池重量)+118克+15克(螺旋桨)=1210克,推重比在69%-82%之间

楼主:
谢谢 WZH和美女。。。美女啊,我要的是推力值的数据。。。。
这样说来我有点怕怕了。。。。。。钴电机,有点贵哦。。。。

网友:
楼主,发几张照片看看呀

网友:
如果价格是第一考虑的要素,可以考虑用fully的2个380马达,7×3桨(15RMB),作成双马达飞机,2个马达160克,44RMRMB,配浙江Kan的1800mah 8。4V 88RMB,飞机空中重量=540克+160克(马达)+200克(电池)+100克(电子设备)=1000克,推力350×2=700克,动力部分价格162RMB,这个推重比70% 一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