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T4VF抖舵

楼主(2004-10-31):
如题,在控制其中一通道时,另外一个(有时几个)舵机都出现抖动现象,请教各位大大如何解决

楼主:
忘了说一下,频率是72.190,接受机是R136F.

网友:
很简单!你自己不知道怎样操纵。也就是说你自己以为只动了一个通道。其实你动了同杆的另外一个通道。

楼主:
要是两个通道都不在同一遥杆上的呢?

网友:
那就是遥控的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原来是接受机的电池电力不足所引起的,换了新的电池后问题解决.

网友:
晕,这样也行……

顺便问一个问题,4VF隔段时间通道会变是怎么回事,比如:油门现在是第3通道,不知什么时候就忽然和第一通道换过来,并且会保持一段时间,卸掉电池都没用,有可能过几天或者几周,又忽然变过来了……

我现在都是把电位器线焊来焊去……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4-10-31 08:17 PM 发表:

晕,这样也行……

顺便问一个问题,4VF隔段时间通道会变是怎么回事,比如:油门现在是第3通道,不知什么时候就忽然和第一通道换过来,并且会保持一段时间,卸掉电池都没用,有可能过几天或者几周,又忽然变过来 ...

我的在打开第五通道后开机就会这样,反过来就好了.

楼主:
原来T4VF这么多毛病的啊

网友:
用过N多的4VF,还没有遇见这种情况,开眼了。(楼主的设备是不是改过?改回原来的试试。)

网友:
正常的4VF应该不会这样,估计是改板设备或电路板有漏电地方了危险啊!

[ Last edited by sgyyj on 2004-11-1 at 11:10 ]

网友:
呵呵,我去掉第5通道试试。

有可能是第5通道打开以后造成编码IC有点犯傻。

楼上以及楼上的楼上的兄弟,只要是电子设备都有出问题的可能,再顶级的设备再保险的设计也不敢保证100%的正常,何况4VF这种入门货。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

检查一下接收机插头是不是插错了?

网友(2004-12-01):
我也同意狐狸的看法

网友:
你还好哦
偶这里有台TV4F压根就失控啊!
(那时候1300买的)

老鸟(FUTABA)也会翻船的!

网友(2005-11-29):
伏特吧低级货,PPM都不行的,用PCM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