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涡喷的油箱~~

楼主(2004-10-31):
用这个输液瓶可不可以当作涡喷的油箱啊?

[ Last edited by hondacx on 2004-11-21 at 17:10 ]

网友:
玩(做)得起涡喷还用得着替代品?买(做)一个不就得了?

楼主:
我晕雨刮器的水箱自带 水泵~啊~~~~~而且还不贵~~~~~~

网友:
有些水幫浦內部齒輪跟防漏墊片碰到汽油柴油或煤油會變形導致漏油,建議不要使用,至於油箱沒什麼特別,一般能耐煤油的材質都可以,飲料寶特瓶也行,唯一特別的是防氣泡油箱,我們都買BVM公司的價格大約700 人民幣左右

[ Last edited by applejet on 2004-10-31 at 22:39 ]

网友:
有些机型,有时为了将燃料缸放在CG位,必需用原厂的才能放得下。
还有个人觉得,燃料缸还是用胶的好,有次看到一只bandit用的是防弹布做的燃料缸,撞到地面燃料缸爆裂,燃料跟高温的turbine接触燃烧,飞机完全......

楼主:
那用玻璃钢做一个油箱可以吗?防止气泡产生我记得在台湾的那个网站上有解决方法~~~~~~
就是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hondacx  在 2004-11-2 05:37 PM 发表:

那用玻璃钢做一个油箱可以吗?防止气泡产生我记得在台湾的那个网站上有解决方法~~~~~~
就是不知效果怎么样~~~

防弹布做的也爆,玻璃钢......

楼主:
为什么会爆?是化学性质的爆炸 还是 物理性质的爆炸??
饮料瓶子行吗?那天看短篇就有个外国模友用的 饮料瓶~~~

网友:
油箱會爆是因為飛機墜毀時衝擊力很大導致油箱被擠爆,剩餘燃油溢出潑灑到高溫引擎引發燃燒,至於Kevlar製油箱只是比一般玻璃鋼油箱受衝擊能力好,當墜機時儘量不要讓它引起火災罷了,所以可樂空瓶也是蠻好的油箱替代品 ,只不過通常像真機身內沒太多空間可以容納可樂瓶

楼主:
问个菜的问题~~~能不能用内燃机用的油箱啊?那种油箱会不会被煤油腐蚀??

网友:
有一种很好的方法不会让燃油烧起来,就是在你的油箱里面放上几个刷锅的钢丝球。因为在碰撞会产生很大的能量,但大部分会被钢丝球吸收。所以是不会爆炸的。

网友:
对,是个好注意
曾在中央10<<科技博览>>上看到防爆油罐车,也是和上述方法差不多.

网友:
海军陆战队员  在 2004-11-10 02:18 PM 发表:

对,是个好注意
曾在中央10<<科技博览>>上看到防爆油罐车,也是和上述方法差不多.

没错了就是这种技术,我特爱看中央10台了

楼主:
用这个可不可以做油箱呀?

网友(2004-12-04):
主要问题还是空间.等一下我拍一些相片上来。

网友:
燃料缸是放在CG位的,由于turbine用燃料量很大,所以通常都是有专用的燃料缸的。
这个是fun-key的F-15,放燃料缸的位置比较大,如果你看看F-16你就更加了解专用燃料缸的重要性。

网友:
朋友拿来加工的su-35

订做的F-15,这个找资料用了很长时间

楼主:
好漂亮的飞机~~~既然油箱的选择取决于空间大小的话,我想油箱问题就不成问题了吧,我做的是架波音747-400型的客机,想把油箱放在机身的内部,整个机身的直径就是40厘米左右~~
请教kinbee兄,我准备在机身内放 2个 2L的饮料瓶作燃料箱,不知是否可以~~~
还有没有必要把燃料箱 缩小 装在 机翼上~~~
谢谢~~~~

网友:
hondacx  在 2004-12-6 09:47 PM 发表:

好漂亮的飞机~~~既然油箱的选择取决于空间大小的话,我想油箱问题就不成问题了吧,我做的是架波音747-400型的客机,想把油箱放在机身的内部,整个机身的直径就是40厘米左右~~
请教kinbee兄,我准备在机身内放 2个 2L ...

hondacx兄

我想你的机......基本上可以放置一个十八公升的饮用水瓶,说笑:)

你的问题在瓶盖内的密封圈,用久了会有问题。

还有,我觉得越近机底越好。

网友:
darrenyang007  在 2004-11-8 10:54 AM 发表:

有一种很好的方法不会让燃油烧起来,就是在你的油箱里面放上几个刷锅的钢丝球。因为在碰撞会产生很大的能量,但大部分会被钢丝球吸收。所以是不会爆炸的。

飞jet撞机起火原因不是爆炸,是燃料缸受压爆裂,燃料接触到turbine起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