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火鸟还是翼龙,请教各位高手啦

楼主(2004-10-31):
我是新手,以前只飞过猎鹰,现在想玩高级一点的。还有,翼龙二代哪有的买便宜的,请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A:
飞翼龙吧。速度是慢了一点但是唯一的好出是皮实。

网友B:
还是翼龙好啊,我就是用它入门的.

网友C:
是啊,太耐摔了!翼龙三通道的就可以了,四通道的不适合新手!

网友D:
对, 翼龙扛造, 不怕摔

网友E:
其实火鸟也不错呀!感觉火鸟的外形好看一点!

网友F:
火鸟轻盈,比翼龙容易飞起来。

网友F:
500RMB太贵,火鸟400才350RMB,403是 380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