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问题!!!

楼主(2004-11-01):
请问各位蚂蚁的无刷电调能用在DIY的无刷电机上吗???要行想买一个哦

网友:
我已经买了一个,正在DIY 无刷,等做好了测试吧

网友:
因为可以调节的参数太少,所以DIY的无刷可能要某种转子极数或绕线方式才能用~适应范围不广

网友:
kingtiger  在 2004-11-1 02:36 AM 发表:

请问各位蚂蚁的无刷电调能用在DIY的无刷电机上吗???要行想买一个哦

可以的,已用来做了5架CD无刷飞翼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1-1 11:26 AM 发表:

可以的,已用来做了5架CD无刷飞翼
好消息哦!

网友:
可以的,不需要调整什么参数。傻瓜电调。绕线就普通绕法就行,不需要什么技巧。 改了无刷是好啊,劲大,省电!!

网友:
zs0000  在 2004-11-1 09:22 PM 发表:

可以的,不需要调整什么参数。傻瓜电调。绕线就普通绕法就行,不需要什么技巧。 改了无刷是好啊,劲大,省电!!

不应该说是"傻瓜电调",应该说"智能"电调或的人性化设计.现在流行怎么叫,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