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从接收机的伸出的信号线分成两部分去控制两个电调 ...
求教:从接收机的伸出的信号线分成两部分去控制两个电调,这个线是什么?

楼主(2004-11-01):
求教:从接收机的伸出的信号线分成两部分去控制两个电调(同等控制,大小变化两个一样),这个线是什么? Y线?

楼主:
这样有两个电调给接收机供电,是不是要把接收机烧毁?

网友A:
把其中一个电调通向接收机的3根线中的电源+断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