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自制KT3D机所有配件价格清单,大家看看

楼主(2004-11-01):
各位:
     以下是我自制KT3D机所有配件价格清单,请看看还需要更改和增加哪些配件
GW/EP1147  15.00
GW/EPS-350C超级减速动力组  108.00
GW/ICS300 15A超小型电子调速器  105.00
遥控组合TA4NP3(不含原装电池充电器)   697.00
GW/PROP SAVER桨保护器  11.00
以上在电动模型网购买共:936元

1400MAH锂电4块   72元
在狂模处买

A.K.E 1720S锂电池充电器  75元
A.K.E E400充电适配器     38元
在5IMX处买

机身材料在本地购买预算 50元

总共:1171元

这还不包括邮费

网友:
注意GWS350C有很多种齿轮搭配,不同的减速比适合不同的桨,可参考GWS网站。还有就是1400的锂电最少要达到6C以上放电,否则飞着很不爽。

网友:
富翁:)
电池最好用多个并起来

网友:
桨要多几个吧,还有.改为无刷动力不是更好?

网友:
wbzd111

请看我发给你的论坛短信!!!!!

网友:
建议蚂蚁电调+CD无刷。价格差不多。我原来用370减速组7.2V锂电,电机飞4小时碳刷就磨没了!   总买电机受不了啊!   桨保护器作用不大。我通常在桨断后用AB胶粘好继续,注意粘的时候别出双桨就行了。   我只用断2只桨就练出来了(现在这两只还没扔,就是胶多了需要做动平衡了)。现在用全新的桨,飞了好几十个起落了也没碰到过了。 建议用蚂蚁的桨,1047才¥3/只,便宜也好用。  另,充电器的搭配也不方便,如果是7.2V非平衡式充电器,用ELE的¥42的就可以了。  电池最好容量再大些,并使用3节锂电,飞3D才能保证效果。

网友:
是该上无刷了!!!

楼主:
zs0000:
      蚂蚁的电调可以买,但CD无刷不会做怎么办

网友:
电刷磨没了有什么表现呢?我的电机已经飞了差不多4个小时了,不知道是不是也磨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