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遥控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4-11-01):
大伙用的遥控频率都是那些频段?
为什么可以用36M 72M啊?
49M行吗?
按我国标准应该如下表?

网友A:
一般用40、72的空模比较多,最好不要用非标频段。

网友B:
其中尤其以40的频段最多!烦都烦死了!

楼主:
不知到这些频率是哪定的?
国家没制定,厂家乱定的?

网友C:
这当然是国家定的,就像无线电通讯定的频段一样。业余遥控设备发射频段在40-41和72-73兆至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