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II又出现新的问题了!!

楼主(2004-11-02):
最近我发现我的雷鸟II在动力没有推倒接近最大时,尾浆不转,把尾浆的微调调到最右边也还是不管用,除非再推遥控杆,否则始终飞机会旋转,而且我发现雷鸟II的尾
电机
很糟糕,居然电机的后盖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了.....幸亏我还是新手,没有让他飞高过,也飞不高!^_^
不知道怎么解决,新的时候基本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调节你的陀螺仪中点
你说的是电机散热片吧,我的也掉过,是平时摔松的,一般不会掉的,卡的特别紧

楼主:
是电机的后电刷盖子掉下来了!

网友B:
尾马达就这样,我的也是,那个什么什么的刷,老是烧坏,真拿它没办法!你的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电刷接触不好了。不过主要原因应该还是摔出来的吧!

网友C(2005-03-20):
10只50元的那里有的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