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专业术语

楼主(2004-11-02):
我看见我的遥控
电池
是9.6V的,然后应该是电池容量吧,就是960MAH的,这是巧合呢,还是9.6V的就是960MAH,11.1V的就是1110MAH呢?看不懂,请指教!

网友A:
那是电池组端电压,容量会另外标的,一般都以 xxx mAh 或 xxx mA ,意思一样

网友B:
可以说巧合,或是偶然...各别,这两个指标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C:
此电池纯属巧合

网友D:
拍电影啊~

楼主:
原来是纯属巧合!不过也太巧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