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器供电

楼主(2004-11-02):
各位前辈,我上次在国际模型展上买了一个点火夹头,可是回来后问题就来了,我怎么给夹头供电呢?市场上看到的都是6V或12V的电瓶,可是热火头的工作电压是1.2V-1.5V。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变压器。可是无从下手,请前辈们教教我吧。我是个超级菜鸟,还没飞过呢。

网友:
用一节大容量的电池就可以了呀!!

网友:
我就用了一个3000的电池.

网友:
大容量镍镉,镍氢充电电池。(我用过一节1300mAh的5号电池)2#,1#都行。

网友:
变压器是不行的,因为变压器变不了直流电,用稳压块,逆变式损耗太大,还是电池好用。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4-11-3 at 10:53 ]

网友:
本人有个建以不知是否可行:在点火夹和12V电瓶之间串一个大瓦数电阻令到点火夹的电压降到1.2V....................不对之处望各位高手指正!!

网友:
yonjian  在 2004-11-7 12:43 AM 发表:

本人有个建以不知是否可行:在点火夹和12V电瓶之间串一个大瓦数电阻令到点火夹的电压降到1.2V....................不对之处望各位高手指正!!

你说的就是限流电阻,这要知道,所用的火头的电流,由下式计算。

     R限=(U源/I火)-R火
一般地说热火头电压是1.2V--1.5V;电流是2.5A--3A;电阻是0.5欧姆。
用12V电瓶则:12/3 -0.5=3.5(欧姆)
用6.0V电瓶则:6/3 -0.5=1.5(欧姆)
电功率是流过它的电流乘它两端的电压即:(12-1.5)*3=31.5W
                                       (6-1.5)*3=13.5W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4-11-7 at 09:46 ]

网友:
这样的电阻不好找,可截取电炉丝代用(220V,1000W以上)。如手边没表可用尺量。
先算出炉丝总电阻:(220V*220V)/1000W=48.4(欧)
                   48.4/3.5=13.8;
总长度的14分之一就行了(仅限于220V,1000W,不是1000W的重算)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4-11-7 10:27 AM 发表:

这样的电阻不好找,可截取电炉丝代用(220V,1000W以上)。如手边没表可用尺量。
先算出炉丝总电阻:(220V*220V)/1000W=48.4(欧)
                   48.4/3.5=13.8;
总长度的14分之一就行了(仅限于220V, ...

不过此法白白消耗大量宝贵的电能!除非你用汽车上的电瓶,或应急用一两次,否则不划算!

网友:
还有一个笨的方法,从电瓶处串14-15只两级管(0.7X15=10.5V),得到1.5V.

网友:
abba  在 2004-11-7 01:27 PM 发表:

还有一个笨的方法,从电瓶处串14-15只两级管(0.7X15=10.5V),得到1.5V.

耗电量会大吗??

网友:
yonjian  在 2004-11-10 12:05 AM 发表:

耗电量会大吗??

有一点点耗电!

网友:
耗电量12V*3A=36W,火头实用1.5*3=4.5W,火头只用1/8,7/8是消耗在电阻或二极管上。但是只要起动时间足够短还是可以用,就是把一切准备工作都作好在加火电马上起动起动后几秒就拿下.....。
实践正明1.2V充电电池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