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1米5大飞翼,试飞前留个影……

楼主(2004-11-02):
双380直驱,感觉自己有一点变态……

我恨网易拍!!!

[ Last edited by xunicheng on 2004-11-2 at 19:09 ]

楼主:
估计试飞后会尸骨无存……

网友:
这个保管室里是些什么呀!?
才看我以为是枪房呢!
做得很漂亮,就是胶带有点~~~~

网友:
两个电机的转速测了吗?

楼主:
这是我们的工房,架子上的全是测井仪器,呵呵,偶是胜利测井滴。

暂时用胶带捆起来,等试飞成功再做美化,不然岂不是白做无用功?:)

不过我估计试飞成功的可能性不太大。

参数如下:

翼展:1500mm
电池:12V/2500mah镍氢
电机:380*2
桨:7060*2
舵机:GWS26.6g强力舵机
电调:翼龙
混控:“易飞”牌
发射接收:4VF标配

飞重:1000克

网友:
怎么没人搞个油动飞翼玩玩?

楼主:
tiana999  在 2004-11-2 07:22 PM 发表:

怎么没人搞个油动飞翼玩玩?

好主意,最好搞成B2像真,呵呵。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4-11-2 07:13 PM 发表:

两个电机的转速测了吗?

没测,两只电机都是翼龙的电机,参数应该相差不大吧!就算不一样也没别的办法了,呵呵!

网友:
两个马达推力差在15%以内,是可以调整的(方向舵)。两个380马达动态飞行中的最大推力600克以下,每个电流10A左右。感觉推重比比较小,如果技术好,还是可以飞起来的。
建议:把电池换成2200mah 8。4V,来减轻重量,不需要12V电压,太高了,对马达损伤大,现在的电池组太重了;如果你的翼型滑翔性比较好,电池的放电倍滤高,还可以把电池组件减成2000mah,8。4V。
如果总重量控制在800克以内,就好飞了。

网友:
真是有特色,尤其是翼尖

楼主:
主要的重量集中在电池和机身上,现在用的电池重300克,空机没装任何设备的时候就超过400克了(总觉得不结实使劲上胶……)

明天试飞一下,不行的话就重新做一架,改用13克的舵机,和9.6V/2500mah的电池,应该可以减重100克左右,机身在做轻一些,减到800克还是有可能的。

机翼翼型做得还可以,空机配重后手扔测试滑翔很好。加上设备以后就真的有点像石头了。

网友:
垂直稳定翼真有特色阿

网友:
这东西飞起来很多人会吓跑的!!!!

网友:
轰炸啦,哈

网友:
12V电压用在380上起不到高转速的效果,用在540马达差不多,相反增加了电池的重量,8。4V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减少100克重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