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浆的选择

楼主(2004-11-03):
俺想再易飞的飞翼上用ELE1000型的无刷,是不是应该吧浆换大一点?
比如用5040或者7040的浆?

谢谢先了

另外想问一下
1)直驱的浆是不是越小飞行速度越快?
2)KV值的高低对电机的影响是在那方面?比如说直驱适合那种kv值的电机、减速组适合那种KV值的电机。

再次感谢。

[ Last edited by tigerbj on 2004-11-3 at 13:14 ]

网友:
看老鸟们一般都是直驱,然后是小浆,4050的浆

楼主:
我就是怕4050的太小,烧电机。

网友:
大了才烧电机吧?
小了顶多就是碳刷磨损厉害一点
摩擦的温度远远没有电流产生的温度高的

楼主:
对对对。
但是小了效率太低呀。
可惜了我得无刷。

网友:
1.如果飞机不大,而且想要达到非常快的速度,那当然桨小些好了.

2.KV值高转速高、扭力大,适合减速,KV值低的马达转速低、扭力大,适合直驱。我个人认为界限可以大概定在4000左右,一般直驱根据需要使用4000以下比较合适,过减速的还是要4000以上必要好点。

我说的并不是绝对,只是本人自己的一点想法。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4-11-3 04:28 PM 发表:

2.KV值高转速高、扭力大,适合减速, ...

应该是扭力小吧?有这样的电机吗?

网友:
gyro  在 2004-11-3 05:13 PM 发表:

应该是扭力小吧?有这样的电机吗?

不好意思,是手误。

这是在其他单位干活时匆忙回的帖,看在我这么积极的份上,原谅我吧。

网友:
晕~
您老是版主,请恕我冒犯之罪吧
网上无美女  在 2004-11-3 10:44 PM 发表:

不好意思,是手误。

这是在其他单位干活时匆忙回的帖,看在我这么积极的份上,原谅我吧。

楼主:
谢谢了。
还是美女解释的最明白。
啥时候来北京,俺请你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