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跳舵

楼主(2004-11-03):
请教高手:我的RD6000是2000年高安买的,现在有时会跳舵,有时要正常.不拉天线5米就跳舵,望各位朋友帮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充电电池电量足够?

网友B:
家里的干扰会比较大,你把东西拿到室外再试试。我也有过你这样的经历,拿到外面后不拉天线30M都不会抖。但是回家后就又抖了。(要保证电量充足!)

楼主:
可以排除电池问题,因为换我的电动3D用RD600也同样跳舵,现在害得我不敢飞了.

网友C:
看来进口货不一定就好哦!

网友D:
是接收机的问题
你换一个试下
我没记错的话RD6000可以用FUTABA的115的

网友E:
不是吧,我的没有出现过喔,买来也有两年多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