翅膀上挂多个马达的飞机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04-11-03):
翅膀上挂多个马达的飞机有什么优缺点?

现在最常见的飞机是头部安装一个马达,很少见到翅膀上挂多个马达的飞机,是大家喜欢把所有的动力重担都押在一个马达和一个电池上吗? 为什么不能把一个大困难分解成一个个小困难,然后分而治之,这样就容易多了。也就是把一个马达的压力分解成多个马达承担,一个电池的放电压力分解成多个电池放电分担。

我认为翅膀上挂多个马达的飞机有很多优势:
1:选2个马达满足某个既定的拉力,比选一个马达满足同等的拉力要容易的多;例如2个日本370 马步其电机推力轻松达到550克,2个马达价格110RMB,重量110克左右,4个马步其轻松达到1公斤的推力,要选一个拉力一公斤的马达,那价格不是普通模友能接收的。
CAP232 350克的木质飞机用2个马步其370马达+2000mah锂电池,电流15A左右,动力就够了。另外一个的油动空飞机 580克,挂4个马步其370马达,推力轻松超过1100克
价格可是比他现在的无刷便宜多了。
目前选1000克以上的大动力马达,考虑价格因素,还是比较困难的,但选几个小马达挂在翅膀上,就容易多了。

2:头部的单马达产生的扭拒力,是无法克服的,对称的双马达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飞行更稳定。

3:选550级以上飞机用的大容量、大电流放电、重量要轻、价格又不能太贵的电池,可是很困难呀。用多个电调控制多个电池(最好同厂家同规格),给一个大马达或者几个马达供电,就容易解决了,因为选一个1200mah的10C电池比选3000mah 10C要容易多了。但这个方案还没有实践过,不知到是否可行。

4:采用翅膀挂多马达,多电池供电,一定程度上可能可以解决飞一些比较轻的油动飞机。看着一些漂亮的油动飞机不能飞,心里发痒,真让人遗憾,我又不愿意介入油动。

5:目前世界上著名的客机、战机都是双马达的,很少有

网友:
比较难平衡~~双浆飞机当然好看了~~~价格也不低,这最主要

网友:
我认为有困难。

第一,4个370动力组最少250克,要达到1000克的拉力一般只能用1147桨,大飞机的翼载要大得多(特别是油机),1147螺距速度小无法支撑大翼载的高空速要求,空中拉力会小很多。同级别的鈷电机不到200克,价钱上也很接近4个370动力组。要从效率上讲单个要大大强于多个的系统,无论是动力性能还是经济性,大动力效率要高很多,小动力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分开在其他场合用。

第二,扭矩问题在双马达反转才会完全解决,电机反桨不好买。

第三,大电池用得太少,所以不好买,也贵。但理论上讲,电池越大,性价比越高。分开供电总电流大于集中供电。

第四,油机单发改电机多发,工程大了点,外形、气动性能上也变很多。

第五,客机双引擎安全性高,客机布局也不适用单引擎。到客机引擎那么大台,效率的差别就不那么大了,研发大机成本也要考虑的。但是对于模型来说单台效率高是毋庸置疑的。

结论是,不考虑多马达像真机外形需求,还是单台来的好,最多用双马达,再多的话就有飞不起来的危险。

网友:
我来听听各位的高见,呵呵

网友:
楼主提了个好意见,赞成。希望厂家能考虑开发。
我比较担心的还是推重比问题。

网友A:
我担心的还是两个马达的推力不同,那就。。。。只能转圈了

网友:
主要是重量问题,

多马达的拉力大,重量增加也很大啊。

楼主:
我把单马达和多马达做个简单比较,还不全面,请大家补充,仅供参考:
我这里有个飞鸟(300g),装日本mabuchi 370马达,50克重,电池是1200mah的理电池,估计最大电流5安培,斑竹wrong说最大有500克拉力,55RMB。 4个mabuchi 370马达220RMB,200g,20A, 接近2公斤拉力(保守点算1.6公斤),我从华迈买的一个沽电机0506+3:1行星减速器+19*17的折叠桨 650RMB,230g, 1.7g拉力,30A,两者的价格差距太大了,另外镍氢20A放电的电池组比30A放电的电池组价格便宜近一半。模友们,你们选哪个动力组方案?
另外,1个华迈G4014沽电机,250RMB以上, 拉力0.8公斤左右,13.6A, 100g;
2个日本mabuchi 370马达,110RMB, 拉力0.8公斤左右, 10A电流,110g, 价格差一倍,4A的差距让你在电池上回有更大的投入。模友们,你们选哪个动力组方案?

网友:
看你做什么机机了,如果做波音像真当然是多马达了。如果做塞斯纳用多马达实在是不伦不类了。

网友:
两个以上电机装在同一架飞机上,最好转向相反,但是反转浆买不到,自己做的拉力差太多,不好控制。我想做双发象真机,一直买不到反转浆。再买不到就装同向的试试。

网友B:
应该可行。不过为什么一定要多组桨?GWS就有两个马达共推一个桨的产品。鬼佬好像还有做五个电机推一个桨的,试试吧!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4-11-4 at 13:47 ]

网友:
wzh  在 2004-11-4 10:22 AM 发表:

我把单马达和多马达做个简单比较,还不全面,请大家补充,仅供参考:
我这里有个飞鸟(300g),装日本mabuchi 370马达,50克重,电池是1200mah的理电池,估计最大电流5安培,斑竹wrong说最大有500克拉力,55RMB。 ...

请您用准确的例子,370直驱5安拉力能到500克?不可能吧,比无刷都牛了,减速组也要重量。GWS的63克的350c-ds9.6伏9.3安1147桨能到510克拉力,这样普通锂电就必须用到2000mah以上了。这样算下来,螺距速度在30km/h左右,跟本达不到大型飞机一般60km/h以上的要求。所以四个370在正常螺距速度下能提供的拉力就是一公斤级别,电流要三十安以上。同样级别的B2825无刷加上减速器不到200克,电流也只有25安左右,螺距速度能到100km/h以上,对电池的要求也就小得多,价钱500。如果用同级鈷电机要便宜得多,250左右就够了,效果也优于4个小电机。

大家去广营对比一下,这个双动力系统和同重量级别的370系统性能相比是要差一点点的,四个电机就会差更多。

仔细想一下,这和大电站,大化工厂效率更高的道理是一样的,很容易就会明白。

[ Last edited by tails on 2004-11-4 at 15:42 ]

楼主:
谢谢 tails的纠正,mabuchi 370我也没有用过,那个极限数据是听人说,也有些怀疑,我还发帖子询问,美女让去广营网上查。

网友:
没什么,大家一起交流,你去看一下就明白了,越大的系统总的来说单位重量能够承载的功率越大。

楼主:
另外,询问一下,mabuchi 370在8.4V ,7A下直驱能有300克拉力吗?

网友(2005-12-05):
引用 网友A:
我担心的还是两个马达的推力不同,那就。。。。只能转圈了

经历过,在能飞起来之前,就在地上打转转,然后,直到把桨打断了一支,就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行。不过为什么一定要多组桨?GWS就有两个马达共推一个桨的产品。鬼佬好像还有做五个电机推一个桨的,试试吧!

[ Last edited by wxyyz  ...

用这个加1047叉个十字来用,应该不错

网友:
其实没那么麻烦.

双发电动飞机比油动要省事多了,至少不用考虑动力的协调问题.同批次马达的参数相差还是比较小的,不会大到不能飞那样.双发电动的也不用正反桨,不然一不小心左右装反了,........真飞机都是同向转的,模型也可以.但前提是得有一定措施平衡马达的反扭矩.办法很多种.
这个是偶去年做的一台双发机,(已经发过了,又拿出来现丑了),两台180,动力那叫足.飞起来是有扭力带来的向左滚转的趋势,但可以操纵修正.顺便说句,我这架是不带舵面的,就是用两个马达差速来控方向的那种.

网友:
小马哥真强,机体和机翼是CNC切割?

楼主:
1:偶正在测试用双无刷马达(辉盛2410-12)+双无刷电调(辉盛15A)+双11.1V锂电池组(E-power 1900mah)+双7X6后推桨来驱动我的波音777象真机;

2:初步结论是用一个无刷电调(好盈28A)驱动2个无刷(辉盛2410-12)不可以,偶差点把一个马达烧毁。

3:双无刷马达+7X6+12。3V(启动电压),2个马达转速差距350转;8X4+12。4V,转速差距300转。

4:2个11。1V 1900mah锂电池组不是分别接2个电调的,而是并联起来,与2个并联的电调连接的,用的插头多了些呀。

楼主:
注意啦,同志们!!
RF136同时由2个电调供电没有问题,不会烧掉,可以不把一个电调的红线剪断。

楼主:
1:2个辉盛2410-18+2个8X4+2个15A辉盛=1.2公斤推力+200RMB

2:能产生1.2公斤推力的无刷电机+30A电调价格远大于200RMB(至少400RMB),这还没有计算如果包含减速器的价格

3:对于需要大拉力的大飞机,可以用类似“小蟋蟀”轻型飞机的方式,在头部的左右两侧各装一个推力马达。

4:用双无刷马达+双电调是解决大推力问题的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

5:电调和马达最好是厂商的同一个批次的,我的2个马达是从不同销售商那里买的,所以有300转的差距。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楼主是个标准的推力制胜论者.
其实不是说1个马达好还是2个好还是5-6个好.
1个马达效率要比2个同样功率的效率高,这个是必然.
1.2KG的马达比是比2个600克的马达要贵,而是1.2KG的马达给属于它的级别的飞机必须要有足够的功率来维持翼载荷,否则飞机会掉下来的.
这里这么说,2个马达的飞机的气动效果是远远比1个的好.
但是不要以为几个小马达就可以轰个大重量的飞机上去,尤其是油机改电.

网友C:
看<航空知识>的人都知道的是喷气飞机讲推力,螺旋桨飞机不讲推拉力,说的都是"功率",推力还得加上气流速度才能代表其动力!玩模型的人也知道直机的的拉力够大吧!难道把它装在固定翼机上能拉飞起来?不说离谱的,就说把3D机的推力600克以上的黑铃铛装在全重那怕只有300克的竞速机型上,推重比达2,飞得快吗,恐怕是根本就飞不动!?
道理很简单,一匹马拉车时速15公里不等于两匹马来拉就30公里,特别是一千匹也拉不到100公里,因为马自已都跑不到100公里,飞机的动力也是同样的道理,小飞机可以慢,大飞机的重量成三次方增加,翼面积是二次方,翼载荷大了决定其速度要更快一些也就更抗风,达不到其要求的是飞不起来或飞不好的.

网友:
路过 准支持一下 谁有KT图 上几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航空知识>的人都知道的是喷气飞机讲推力,螺旋桨飞机不讲推拉力,说的都是"功率",推力还得加上气流速度才能代表其动力!玩模型的人也知道直机的的拉力够大吧!难道把它装在固定翼机上能拉飞起来?不 ...

拉力是不是指的静拉力啊?

网友:
有一张照片,大家瞧瞧!帮顶!

网友:
我想问问楼主,电调呢?你不会想多动力组也用一个电调吧?多一个动力组也就要多用一用电调,这个也是要钱买的啊,还要协调它们之间的同步转速。

网友:
支持楼主,我去搞个实验来验证一下,多马达的飞机看着就。。。。爽。
不过还得去买电池了

网友:
考虑问题要全面。

1、【2个日本370 马步其电机推力轻松达到550克】应该是0947或者1047桨达到的吧?如果是双1047,那飞机的翼展要多大了?大飞机的重量也没法低。

2、【另外一个的油动空飞机 580克,挂4个马步其370马达,推力轻松超过1100克】还是同一个问题,580克的油动飞机不大吧?四个大桨怎么装?如果直驱小桨就没这么大拉力了。

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单马达和多马达做个简单比较,还不全面,请大家补充,仅供参考:
我这里有个飞鸟(300g),装日本mabuchi 370马达,50克重,电池是1200mah的理电池,估计最大电流5安培,斑竹wrong说最大有500克拉力,55RMB。 4个mabuchi 370马达220RMB,200g,20A, 接近2公斤拉力(保守点算1.6公斤),我从华迈买的一个沽电机0506+3:1行星减速器+19*17的折叠桨 650RMB,230g, 1.7g拉力,30A,两者的价格差距太大了,另外镍氢20A放电的电池组比30A放电的电池组价格便宜近一半。模友们,你们选哪个动力组方案?
另外,1个华迈G4014沽电机,250RMB以上, 拉力0.8公斤左右,13.6A, 100g;
2个日本mabuchi 370马达,110RMB, 拉力0.8公斤左右, 10A电流,110g, 价格差一倍,4A的差距让你在电池上回有更大的投入。模友们,你们选哪个动力组方案?

1、370用5A电流实现500克拉力,几无可能。
2、1047桨和19*17的折叠桨,光比静拉力没意义,后者是大螺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询问一下,mabuchi 370在8.4V ,7A下直驱能有300克拉力吗?

应该达不到。

网友D:
现在谈起电机就是多少拉力,但实际上拉力只是模型选动力时的一个参数。3D机要吊机,当然拉力是主要参数,而其它模型就不一样了,是要求有一定的速度,也意味要有功率。小电机的效率不及大电机,这是众所周知,而价格也不是线性增长。多电机只有一个好处,就是可靠性高,但也带来复什性、维修性差。只有在大功率电机无货可求时,才有采用的可能,就象早期的飞机一样。而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谈起电机就是多少拉力,但实际上拉力只是模型选动力时的一个参数。3D机要吊机,当然拉力是主要参数,而其它模型就不一样了,是要求有一定的速度,也意味要有功率。小电机的效率不及大电机,这是众所周知,而价 ...

同意,有一点值得商榷:多个小电机的动力组的可靠性高可能只高在不易同是因机械问题同时失去动力,而总的说来,与大电机相比,不管是寿命或者单体的可靠性都是不如的,而且变成一组动力之后,组件多得多,可靠性只会更差,还涉及同步协调性,普通飞机突然失去全部动力并不可怕,一组动力各有参差或有损坏往往更糟,所以除非做仿真机或要利用动力转向,否则做成多个动力不管从成本或可靠性都不可取

网友(2012-01-18):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行。不过为什么一定要多组桨?GWS就有两个马达共推一个桨的产品。鬼佬好像还有做五个电机推一个桨的,试试吧!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4-11-4 a ...
这样只是加大推力,反扭仍旧存在。

网友:
很好的议题...但回望航空历史,走到今天的涡喷时代..今日常规的,是经前辈们摸索而百鸟归林:必有其道理!B52重型轰机毕竟是4发.呵呵..是需求!

网友:
标题

我正在做双发机,其实这架飞机并不大,用单电机应该也可以,只是想换种口味感觉下双发机

网友:
这个算吧..开始还打算用陀螺仪修正呢.其实没啥效果.缓慢的偏航电机拉力大致平衡就好了.可以用方向修正

网友:
这么早的帖子都被挖出来了,

网友E:
我是来围观的

网友F:
讨论的很深入 不过我没有这方面的基础

网友G:
航模一般也就双马达好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