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G2的狗怎么接啊?

楼主(2004-11-04):
刚买了只接打印口的一套G2,我把T4VF接上插在打印口的那只狗,但是G2说检测不到我的
遥控器
,而且那套线里头还有一条类似音频线空了出来,请问应该怎么接才对啊??

网友A:
要手动添加硬件,另外一节线是配不同遥控器插孔的转换线.

网友B:
你查看本论坛上 安装G2的 文章,很多的!

楼主:
我已经按照那篇指导做过了,手动添加硬件也做了,甚至连WIN98也装过了,但还是不行,一进去飞机老在原地转圈,遥控器根本控制不了,而且在"校正"遥控那菜单里头,怎么动摇杆都没反映.还有,不插遥控进G2时画面速度很流畅,一插了之后就降到10几桢左右了,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