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CD光驱做无刷

楼主(2004-11-04):
昨天找了个坏光驱拆
电机
。是SONY的不知转速是多少的,没想到SONY光驱电机很好拆,很快就把主要的部件拆出。看图:
问题是:
我想用他在KT3D机的减速组上,我该用多粗的线绕多少圈用什么接法?请指教

楼主:
待拆的32速不知名的光驱电机,是六角螺丝没工具

网友A:
这是低速的老光驱,定子特别薄,改造价值不大.

楼主:
知道了,但光头上有两片磁铁磁性很强,是否有利用价值

楼主:
这个电机怎么样,怎么改

网友B:
6及不太好~

网友C:
我今天拆了一个,是9极的,带11根数据线。请问大家怎样才能让它转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