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真升机用平衡仪好用吗?

楼主(2004-11-05):
新兵入伍,为了增加一点自信想搞一个平衡仪,不知哪有,装上后有帮助吗,请各位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如果要练习技术建议不装。
不过装上的话是非常好飞的,它可以帮你自动修正,基本是可以不用动,只要控制油门就可以垂直上升!!!
还有天气一定要晴朗。气温要合适(天空跟地面的温差要在5度以上,如果没有的话就建议打到回府)不然平衡仪不起作用

楼主:
谢谢!想问一下,三楼这位朋友说的是不是那个叫什么的红外平衡仪,我听说过但没用过。装上不是随时使用的,只是想在快控制不了机机时把它打开,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说对了,基本就是这个功能